[综合] 学本坛高手改蚊子拍

楼主(2023-06-13):
发这个坛有些不安,是从这里学来的。按高手实践过的路子,买了五快充放电模块,改了三把电蚊拍,这个方案以较好,只要旧电蚊拍没有啥问题,主要的工作量是去除原来220V充电插片,挖好C口,固定好,接好线就完事了。

楼主:
旧电池都是4V的铅酸蓄电池,全部都是0V,三把结构稍有不同,开口大同小异。用的是18650电池,因为手里这种电池多是从各种电源里卸出来的,内部空间也是仅仅能放下电池本体,增加电池盒不可能,因此电池就把导线直接锡焊两极上。

楼主:
全部搞好后只有一把能在电网拿表笔短路看见火花,一时有些沮丧,从网上下了个电拍原理图,准备看看那有毛病。断电后用表量一下,都是拨动开关和按的微动开关的问题,更换后全部满血恢复。这里再感谢先期做过实践的高手们。

网友:
改了好,续航长很多。

网友A:
太好用了,改了就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好用了,改了就回不去了

还回去是啥情况。摸黑电蚊本来就不客易,要是把框进拍子里面的蚊子电不死,肯定会损失半夜的觉,有些不能承受,必须把工具搞好

网友:
还是你勤快,我是外挂18650电池盒用的,懒得装进去。

网友:
也改了一个电蚊拍,再也不用经常充电了。

网友:
学习下,有的一个是锂电的

网友B:
改锂电需要换充电板,不能使用原来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锂电需要换充电板,不能使用原来的充电。

第一张图就是充放电模块,用type-c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锂电需要换充电板,不能使用原来的充电。

原充电不动,在电池上并联一个4.3V1瓦的稳压管,方案可行否?
一般都是100mA不到的充电电流,稳压管功率应该足够。

网友:
家里电蚊拍的都改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充电不动,在电池上并联一个4.3V1瓦的稳压管,方案可行否?
一般都是100mA不到的充电电流,稳压管功率 ...

应该可以,不过4.3V是不是太高,安全考虑4到4.1V也足够用了。下过用220交流充电好象没有C口充电放便,手机充电器多啊。

网友:
掏空内脏,直接上了一个闲置的口红式充电宝,工作量相当小,还解决了闲置问题

网友:
学习下,还是改锂电好。

网友:
不错不错,学以致用,相当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