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41主板死机,内存突然变异, 有解救办法吗?

楼主(2023-06-13):
前几天一台旧G41主板的机器突然死机, 主板开机报内存故障声,  试过同品牌同型号的其它G41主板都不认该内存.

还以为内存坏了,  但把内存装到不同品牌的G41主板的机器上就没问题,  memtest也能通过.

这种情况, 内存能修理吗?

这内存是金士顿4g1333,  窄条双面 (KVR1333D3N9/4G-SP)

网友A:
G41主板尽量装双面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1主板尽量装双面内存

这内存是金士顿4g1333,  窄条双面 (KVR1333D3N9/4G-SP)

网友:
是不是主板内存供电或插槽问题

网友:
旧内存和旧主板最常见这种现象。

网友:
改内存时序,也就是刷内存的固件,但10几元的内存条没有必要了。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内存供电电感旁边的电容是不是鼓包了,还有南桥边上的电容,处理器边上的电容,这三个地方的电容鼓包都会造成系统不稳定。

楼主:
能确定的是该内存的问题,  但软件读到SPD信息好像没问题的?

楼主:
奇怪的是同品牌同型号的其它G41主板都不认该内存,  但其它品牌的G41主板能认该内存.

网友B:
再把别机器上使用的内存放在你机器试,可以就和别人换了用不用修了,也可以确定是哪儿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把别机器上使用的内存放在你机器试,可以就和别人换了用不用修了,也可以确定是哪儿出了问题 ...

换上其它机器同型号内存都正常,  所以能确定是该内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上其它机器同型号内存都正常,  所以能确定是该内存有问题.

窄条内存条兼容性比较差,建议直接和别人换了用,没必要修,再说现在价格也便宜。

网友:
擦擦内存脚和内存槽,老生常谈了

网友:
估计这牌子比较挑内存

网友:
家里有4块G41主板,一块在用剩下的吃灰。

网友:
修它都浪费时间,闲鱼查下多少钱你就不打算修了

网友:
20多年的板子了,可靠性也不行了,

网友:
G41这种老主板最好是双面条,双面条是以前的旧条子了

网友:
检查主板,考虑主板问题

网友:
可能擦擦内存,插多几次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