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电池拆解,试着换电芯

楼主(2023-06-13):
联想笔记本电池充不进电了,拆开看看,再用手头的电芯换上试试,明显有两个都漏液了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电池都带断电锁死,必须得带电换!

网友:
应该锁芯片了吧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保护。

网友:
换了电池也不行吧

网友:
换过神舟的,没锁死

网友:
联想是老鸡贼了。锁保护板,网卡搞白名单。

网友A:
笔记本电池里都有库仑计,单换电池没用,库仑计里记录了电池只有500毫安,你换了50安时的电池,放电达到500毫安就会提示电量不足强制关机!

网友:
不能直接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里都有库仑计,单换电池没用,库仑计里记录了电池只有500毫安,你换了50安时的电池,放电达到500 ...

感谢,受教了,以为更换大容量就能延长续航的,这回涨姿势了。

网友:
这电池,如果换了能用就行

网友:
联想的断电锁芯片,换了也没用

网友:
这种电池一般电池电芯一旦断电了 就锁死,需要刷程序解锁才行

网友:
成功了吗?我的给锁死了,白忙活一场

网友:
这直接就拆,不做热电切换?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也可以

楼主:
我在拆旧电芯前把4个电芯都测了电压,是没有一丁点电了,如果要锁死那也早锁了,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先把没漏液的两个单独充满电,再换两个好的进去。按网上的解锁方法试一试再说

网友:
换了可以激活吗?

网友:
有的笔电的电池没有办法无损拆解,拆出电芯外壳也完全破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里都有库仑计,单换电池没用,库仑计里记录了电池只有500毫安,你换了50安时的电池,放电达到500 ...

还有这种做法???这也太流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