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出来一个转速表?

楼主(2023-06-13):
搞不清楚怎么用这玩意儿…

网友:
这么多位吗?确定转速可以上这么高。

网友:
直接就是一个频率计

网友:
光是显示单元还不行,还得有一个传感器。

网友:
上电看看亮否

网友:
不会玩,看你们如何玩,又得好多资料查找了

网友:
至少通电看看呀

网友:
光这这些不全啊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玩。

网友:
只是转速表的一部分,关键的传感器部分没有,还有可能有一部分是数据转换放大部分,拆的部分可能只是个显示器部分

网友:
6位数的转速表,我在想什么玩意能达到几十万转的转速

网友:
只有显示部分么

网友:
有正负极,似乎缺少传感器

网友:
这个转速表还是挺复杂的,用料挺足

网友:
一个单片机 貌似不复杂

网友:
加电看看是否好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玩

网友:
做工真不错用料扎实

网友:
用霍尔元件,计数测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