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usb供电就能跑的4核PC小主机

楼主(2023-06-13):
品牌忘记了,cpu是Z3735F的4核1.33GHz,整机功耗4-6W,配置是2G+16G,有一个TF扩展槽。跑win10仅仅够用。最好还是玩linux或达菲等小系统。

有一天正在用这小主机看网页,可能内容太刺激了,突然闻到一股烧焦味,然后上不了网。马上断电检查,再开机后发现无线网络和蓝牙都不见了,硬件设备菜单里也看不到了,拆之!!!

最后用放大镜认真的检查了一次,都没看出来是哪个原件烧掉了,只好盖上盖子插网线用了。有没大佬知道大概是什么零件有问题呢?

此贴是我在本论坛的第一个拆解贴,求大家加分和点赞,谢谢。

网友A:
win 7  适合, 跑Win 7 要比 win 10 快, 快很多 ~~~

网友:
RTL8723小板是wifi蓝牙一体板,查一下它的相关电路

网友:
貌似3735这种就没必要折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 7  适合, 跑Win 7 要比 win 10 快, 快很多 ~~~

这个配置,还是装个国产UOS统信系统吧,性能能提升,用起来和WIN7没多大区别

网友:
大小和机顶盒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 7  适合, 跑Win 7 要比 win 10 快, 快很多 ~~~

这种机器都是uefi引导,且限定系统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办公够用吧。看看0欧电阻,按道理都闻着味了,应该能看见明显烧的地方,电源外置的吧,不行拆开散热片看看

网友:
总算有明白人的
这个就是寨板的配置
你这个肯定是无线网卡坏了  没啥好修的   真要修  换个试试
至于排查电路  估计一般人没这个本事了.

网友:
外壳还不错,不如搞块合适的小板升级下

网友:
被动散热的还那么多灰尘啊,看来使用环境一般般啊

网友:
蓝牙无线小板不工作,要么自身坏,要么供电坏。

网友:
没有无缘无故的异味

网友:
螃蟹的无线非常垃圾,还不如usb外置的wifi,寨板这个最容易坏,wifi跟蓝牙一体的

网友:
先查一下RTL8723小板的电源是不是正常,如果电压正常可以换RTL8723小板

网友:
上热成像扫一扫

网友:
很方便啊,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都是uefi引导,且限定系统的

呵呵 不好意思, 我遇到过只能安装win10 的, 结果还是成功降级安装了 Win 7 ~~~
操作过好几次了 ~~~~~~

网友:
功耗才4-6W啊,确实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