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个吾福逸安

楼主(2023-06-13):
没事拆了个苹果老款一安充电头塞垃圾86面板里面,里面自带的电路板我是不敢个手机充电虽然也是一安但是不安全高低压离得太近,开始想塞快充电路板进去无奈根本就没有这么小合适的板子内部空间2*4*7左右,最后就剪裁打磨硬塞了个果皮电路板进去加了个老司机都喜欢的黄色----灯,最后热熔胶固定难看上了天真后悔也懒得去整了反正在里面看不见,另外个插线板空间大改的一个三星的2A头子用了几年了还阔以在沙发上方便。

网友:
创意不错,变成六孔插座。

网友A:
在外看还不错,1A的电流在不捉急的情况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外看还不错,1A的电流在不捉急的情况也够用。

改了晚上睡觉时充电早上拔,正常充满手机需要四个小时

网友B:
热熔胶不适合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苹果?

果子盖进去了热熔胶涂满了看不见,这个是原电路板整好了才想起拍两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不适合用这里

那该用什么请指教,这货发热也不是很大只是用来起固定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该用什么请指教,这货发热也不是很大只是用来起固定作用

704硅橡胶嘛

网友:
创意不错,好用就行。

网友:
这样是不是不太安全。到夏天热熔胶会变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4硅橡胶嘛

没有又要破费了谢谢

网友:
不错,慢充慢慢来。

网友D:
无线充电放上早上满了

网友:
做的挺不错,不过热熔胶受热会融化,要换胶

网友:
热熔胶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充电放上早上满了

无线充电发热太大伤电池

网友:
DIY的不错,有个开关更好。

网友:
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插座原配的usb似乎是非隔离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