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买一款监控摄像头

楼主(2023-06-13):
老家需要。原来买过WIFI,发现信号很难达到要求。WIFI机子必须放室内平时用,摄像头那儿就太弱。专门再配一个不如用有线的。

要求网线提供网络信号,但用手机观看,同时插卡可看回放。淘宝搜了半天,基本是WIFI的。有没有朋友有好的推荐

网友:
我家里装了好几个都是TP的从100多到500多都有,都是可以WIFI,可以插网线。

网友:
莹石云貌似就很多带网口,有些无线有线都有

网友:
想用长久,就买海康威视莹石

网友:
买海康威视莹石是正道,不过价格高

网友A:
wifi的总感觉不稳定。所以我前几天上全套tp的,poe供电版本。(为啥不用海康?因为穷).不过tp的便宜是便宜,拆开一看用料做工和海康的没得比,差太远了。成像效果也比不上海康的。一分钱一分货永远不变的道理。

网友:
三年前我129买的水星的,WIFI网线都能用,现在还在正常服役。

网友:
室外防水推荐萤石的C3W型号,能插网线,能连wifi,能插卡,有全彩和夜视不同视角和分辨率的,按需选择就行

网友:
老家一套  2010年的海康,模拟机,还在服役。当时,8头的机器,价格3000.杂牌的5-6百。基本都倒闭了

网友:
海康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别买杂牌,萤石云首选,c3hc可以连接网线支持poe你说的功能全部都有

网友:
海康 萤石 大华  乐橙

网友:
大家推荐海康的多,我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买了个小米的,正常使用两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的总感觉不稳定。所以我前几天上全套tp的,poe供电版本。(为啥不用海康?因为穷).不过tp的便宜是便宜 ...

看来就买TP吧,不要求太高,甚至不用转动,就从侧面正对着大门口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就买TP吧,不要求太高,甚至不用转动,就从侧面正对着大门口即可

如果你装的少,只要一个摄像头,强烈建议上海康。一个头多几十上百块钱,好很多。如果头子多的话,就考虑一下tp。

网友:
萤石不错,我都在用萤石

网友:
要求高买海康威视莹石,随便用用就买小米云平台摄像头3的

网友:
海康威视吧,我买的WIFI球机,可以插卡可以NAS,带光学变焦,功能多惨了,我研究好久都没有研究完完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