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大家都称E3是神U

楼主(2023-06-13):
以前基本关注的是家用商用那种CPU,对于至强系列这种服务器上用的CPU比如大家在论坛里频频提到的E3,以及服务器本身没了解过,关注到E3的原因,还是前一段时间班上闲置了一台IBM的服务器,开始仅仅是想用一用服务器上的那几个2.5寸的小硬盘,后来了解到这种服务器用的硬盘接口比较特殊也就作罢了,然后就是想到把服务器安装上win7当作一台在班上自己使用的电脑,免去与他人共用别的电脑,到此算是对服务器以及上面用的CPU 硬盘 内存有了一点儿了解,所以才关注到大家经常提到用E3升级电脑,称E3神U,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推荐E3又是为什么常说E3是个神U呢?

网友:
一般的服务CPU指的是至强CPU,特点是缓存多级且容量大,核心和线程数多,支持ECC大容量内存。对多任务及高并发数处理比较好,但单核主频一般比同代的家用CPU要低。E3应该是工作站级CPU有部分至强的特点

网友:
E3用普通主板,E5好多价格虽低主板是硬伤

网友:
貌似那个E3-1230好几代都是神U

网友:
同一件事,我用B75平台上E3 1265L的U,8G内存,SATA 金士顿120G固态比用华硕B150配I3 7100 16G内存512G NVME固态还顺畅。所以我断然把我一体机里的B150换回B75了

网友:
所谓神U都是相对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都有性价比最高的的所谓"神U"

网友A:
神就神在具有同样性能或者更高,却比消费级的i5、i7更便宜

网友:
1155  1156  1150这几代里 E3用I5的价格实现了I7的性能,所以叫神U

网友:
在用E3,捡垃圾装了套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就神在具有同样性能或者更高,却比消费级的i5、i7更便宜

你的说法应该最接近答案的真相

网友:
现在E3 1220 v2只要20多元,E3 1225 v2只要59元,E3 1230 v2只要99元!
我有一块H61主板,现在用G1620亮机,大家觉得是买V1还是V2的好?
最好是不用独立显卡,平时就办公和看看高清。

网友:
神U都是相对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而已,

网友:
E3V3能用家用主板,我搭的B85,规格和同时代的I7一样,就是没核显但是便宜很多。

网友:
性能高,价格低,但是功耗高。几十块钱买个还凑合的U,肯定香

网友:
神就神在只要不打大游戏(主频低),它是性价比之王。而且编译,转码还比几年后的一些主流配置还强(和现在的没法比),

网友:
对于穷人来说是神U,对于土豪来说就是垃圾

网友:
现在已经过时了,我的E3主板准备换代了

网友:
当时E3至强处理器是可以上家用主板的,同样的性能价格却便宜30%甚至更多

网友:
1231V3去年400+入的现在连一半都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