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国根德Grundig R35A收扩音机简拆

楼主(2023-06-13):
德国根德1979年出品,三围:540X150X320mm,重:11Kg,国内220V电压,波段分为中波和调频,调频88-108Mhz,可预存储7个频率,并且可外接音源作为功放使用,机器第一次打开,内部灰尘很多,只简单地用刷子清理了一下就拍照了,等以后有机会再仔细清理,有意思的是最左边的小表可以跟随调频的频率走动,并且三个发光二极管显示频率是否调整的准确,还是头一次接触这样的机器。

网友A:
好机,很有年头的老机器,外观成色不错,内部元件恐怕有老化。

网友B:
不错,真新,FM也是电调三联,没有亮点呀

网友:
外观漂亮,里面满满当当的,看着不错,当年价格不菲。

网友:
看到这个机子,想起《窃听风暴》了

网友:
机器保存的不错

网友:
79年估计都要好1千多吧,80年代初当初三样收录机都400多,还要凭票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真新,FM也是电调三联,没有亮点呀

那个时期带预选台存储的基本都是电阻调谐,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其他结构就太复杂了。
不带预选台的就都是空气联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很有年头的老机器,外观成色不错,内部元件恐怕有老化。

四十多年的机器,肯定有老化,不过目前使用还没发现大问题。

网友C:
看着挺复杂的。里面满满当当都是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复杂的。里面满满当当都是什么电路?

收扩,顾名思义就是把收音机和功放给综合到一起了。

网友:
头一次看到表头度盘的, 看看表头是如何驱动的?

网友:
79年时还分东德西德吧,铭牌看不清

网友:
外观看起来挺漂亮的

网友D:
带功放的收音机,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功放的收音机,看着不错。

一机多用,就我个人而言,我挺喜欢这种机器。

网友:
“小表可以跟随调频的频率走动”挺有趣的,保存的不 错,确实漂亮

网友:
看着就高大上

网友:
用料真扎实啊,当年价格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