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光伏并网机可以改离网机吗

楼主(2023-06-13):
想搞个并网机改成离网机,有没有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自己买个光伏逆变器呗

网友:
我不懂怎么改。顶一下。但我也有兴趣。
并网改离网的目的好像是先逆后储,让一部分电边发电边使用,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
看过 小黄鱼有对应的 配件修改。。但是。。。都是私人搞得。。稳定性不好评价

网友:
给厂家联系下,应该可以设置,也可以用切换开关隔离市电

网友:
离网有什么用?用蓄电池吗?

网友:
并网机改成离网机

网友:
离网后不就变成逆变器了吗?直接买个逆变器就好了吧。

网友:
用多一个小逆变器模拟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