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惊险,耐压指标1000DCV的胜利VC70c测到-1300v

楼主(2023-06-13):
测电子管示波器示波管阴极电压,电路特殊设计阴极栅极对地为负1300v左右,高压阳极对地反而只有300v,按照经验万用表黑表笔接地,红笔搭上栅极,读数1300同时蜂鸣器bbb响了3声(应该是超压警告),心里一惊赶紧拿开表笔,检查vc70c一切还好,惊险!

网友:
标准提高i 。可以

网友:
真是刺激,爽快

网友:
我无意做过UT195DS的测电压,直接就死机了,还以为表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重开机就行了,我是做升压时实验没注意造成的

网友:
一般高于1500V更容易烧表。

网友A:
我乐测lc-868,直流1000伏电压档测摇表输出,1500多V没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乐测lc-868,直流1000伏电压档测摇表输出,1500多V没有报警

报警是个功能,并不是不报警反而高级,不报警不代表在湿度大时会烧坏

网友:
我的优得德9808,量程1000,测一个高压发生器1200伏,也发出了警报!

网友:
万用表耐压有没有个余量百分比?超过最大量程多少,不至于损坏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