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耐压测试仪,5kv,20ma,一般对人体还是比较安全的吧?

楼主(2023-06-13):
附近一家小公司在测试产品耐压,看了参数,输出5kv,但电流最大20ma,对人体应该是安全的吧?
我看工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护装置。

网友:
摸一下电蚊拍就知道了

网友A:
5KV然后20ma的话,基本上直挺挺了。
生死看造化。

网友B:
20ma应该是短路电流,不然的话需要100w功率了,实际达不到20ma
20ma还是没啥问题的,就是很麻,主要还要看直流还是交流,交流更麻一些人体对电流的感觉取决于电流和频率,和电压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5KV然后20ma的话,基本上直挺挺了。
生死看造化。

2ma才安全

网友C:
还有一个量,就是多长时间。5kv,20ma,如果只持续非常短的时间,应该没事吧。
但如果长一点,我觉得还是危险的。

网友:
看触保器的漏电保护电流就可以参照了,220V30mA,0.1秒动作时间,有些人都没感觉到就保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ma应该是短路电流,不然的话需要100w功率了,实际达不到20ma
20ma还是没啥问题的,就是很麻,主要还要看 ...

电压可以影响人体电阻吧,高到一定程度可以把皮肤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可以影响人体电阻吧,高到一定程度可以把皮肤击穿

不影响
你的电压源不是理想电压源,是有内阻的,所以才有最大电流20ma的说法,人体的电阻是不大的,就几k,当人体触碰后,由于电源最大输出电流只有20ma,人体分到的电压是非常低的,如果设电阻是5k,那么人分到电压只有100v,电源输出端也只有100v,剩下4900v消耗在电源的内阻上,最终和你去摸100v的电压源的效果是一样的

你认为击穿是因为正常摸220v市电之类的,都是几十a的最大电流,几乎没有电流限制,可以等效为恒压源,那样电压就能全部加在人体,而接触处的功率密度大会导致烧蚀,烧蚀会减小电阻从而使电流更大

如果是在恒流源上,你即使烧蚀导致电阻减小,电流也是不变的,只是人体分到电压更小了

网友:
加保护 亲身试下 先2 5 10 15 20ma体验

网友:
电击枪最多20w,电压7000-15000V,被电一下那叫个酸爽,5000伏有人说20ma电流小没感觉......,CRT显示器阳极高压2.5万伏,电流约为2--3ma,有人被电过,当时就倒地不起。

网友E:
电流为50毫安为致命电流。 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交流为10mA,直流为50mA;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如果50mA的电流通过人体1s,可足以使人致命,因此致命电流为5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量,就是多长时间。5kv,20ma,如果只持续非常短的时间,应该没事吧。
但如果长一点,我觉得还是危 ...

5000伏20mA

网友:
我有一个大约100W的高压发生器,高低压分离,没敢使用,怕被电

网友:
我就木有亲身体验过,,见别人体验就见得多了,,很酸爽,,流水线作业的话,,为了速度,开机作业后,只有按了暂停时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为50毫安为致命电流。 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 ...

专业,学习了。。

网友:
36V 安全电压

网友:
根据欧姆定律的耗散功率来看,基本上一电一个水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