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联想C340换固态硬盘

楼主(2023-06-13):
老机器安装Win10,说是要查高考分数。试了一下还可以的,配置赛扬550T 内存4G 显卡615足够了。

网友A:
换个老e3吧,这赛扬开几个网页就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老e3吧,这赛扬开几个网页就卡了

这款笔记本能换cpu么

网友C:
换成固态多少能快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款笔记本能换cpu么

是一体机,应该是H61那一代的东西,支持低功耗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一体机,应该是H61那一代的东西,支持低功耗处理器

原来是一体机,还以为是笔记本呢

网友:
换固态,还是很有效果的

网友:
查到成绩  就要上大学了     新电脑、新手机是必须的

618 还不下手   更待何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老e3吧,这赛扬开几个网页就卡了

联想的H61主板不见得支持E3 也没必要了,开学会买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笔记本能换cpu么

应该可以吧,但是换高了估计不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固态多少能快点

快了不少能接受了。

网友:
换个固态,加个内存,还能发挥两年余热

网友:
换固态效果明显

网友:
换上固态 又能再战

网友:
比楼主还早的B320一体机,多年前独立显卡供电挂了直接从CPU位置引线供电,顺便刷BIOS升级黄鱼撸的CPU,主要接扫描仪及打印机用到现在还挺稳定

网友:
机械换固态的升级是最能体会速度变化的升级

网友E:
这款主板是SATA3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主板是SATA3接口吗?

H61主板SATA2.0接口

网友:
这机器装WIN10也是够难为它的,不知道运行流畅否?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换固态应该提升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