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硅酮胶怎么有那么多型号?

楼主(2023-06-13):
好像每家都有非常多的型号,关键是对不同材质的粘接效果还都不一样,真乱啊。
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具体讲讲行业情况,还有如何具体选择合适的硅酮胶?

网友:
嗯嗯,我也想要具体情况,有了解的朋友讲讲

网友A:
白色的704硅橡胶,黑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704硅橡胶,黑的就不知道了!

黑的也有704的
这个一般是按浓稠来分,704流动性适中吧

网友:
用好一个就定型用哪个。

网友:
不同的材质粘合,用不同性能的胶水,这个是有专业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