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盘不小心制作成启动盘,重要数据消失,怎么恢复数据

楼主(2023-06-13):
缘由:插入两个U盘,各为16G容量,想把其中一个U盘制作成WIN10 PE多功能启动U盘,在选择用哪个U盘时,不小心选了有重要数据的U盘,结果等制作完成了,才发现搞错了U盘。

现在想恢复U盘里面重要的数据,我知道U盘一但写入新数据,就很难恢复全部数据了。所以我现在想法是,能恢复多少数据就恢复多少数据吧,能抢救多少就多少吧。
想请教大家,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U盘部分数据,有过实操恢复经验的坛友们帮忙指导一二

网友:
建议问问小飞机,他是专门做数据恢复的

网友A:
网上找个破解版的R-studio工具,试着完全扫描,说不定可以读取到一些还没有被覆盖的数据

网友B:
应该不能恢复了,U盘格式化会覆盖数据

网友:
找恢复软件试,多试几个,然后再做成普通U盘,再恢复文件

网友:
格式化,恢复几率等于0 。。。。

网友:
做启动盘肯定被覆写了

网友:
马上拔下来,准备好easyrecovery或diskgenius破解版,只要还在的都能恢复,机械盘100%恢复的案例无数次了,闪存设备只能看运气,最重要的是不要留有二次覆写的条件,只是一次覆写的部分就没了

网友:
估计没用了。就算能找一会一些,也都是零碎的不完整数据,没什么用的。

网友:
U盘数据的话,可以试试【finaldata】这个绿色软件,但是切记:不要再往U盘写入数据了,以免覆盖了。

网友:
数据死翘翘了

没办法恢复

这不是机械盘

闪存盘不可能恢复了

网友:
本来固态 U盘恢复数据就不太容易,格式化 写新数据 基本没啥希望了

网友:
基本不可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个破解版的R-studio工具,试着完全扫描,说不定可以读取到一些还没有被覆盖的数据 ...

同意3楼。。。。

网友:
finaldata也是数据恢复软件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能恢复了,U盘格式化会覆盖数据

只覆盖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肯定没覆盖完全,能恢复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skgenius PJ版
https://xljxlj.lanzout.com/iwA4i0z1jhmf

这是分区软件啊,你用过这款分区软件恢复过数据吗?

网友:
我觉得基本没戏...

网友:
我的硬盘出问题。网上找的办法就没有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