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一定安全吗?

楼主(2023-06-13):
有经验的维修师傅一般会给自己配一个隔离变压器,据说可以防止触电,假如我不小心一个手碰了变压器输出端的一个,另一只手碰了输出端的另一个,这个时候我还是安全的吗?

网友:
假如你不小心一个手碰了变压器输出端的一个,另一只手碰了输出端的另一个,这个时候你当然不安全,形成回路了。隔离变压器只对触碰一只手拿和触碰是安全的,切记!!!!!!!!!!!!!

网友A:
立马完蛋
所谓隔离变压器,隔离的是市电,也就是说你接触任意一端不会和地产生回路,但是你非要接触两端,那么连漏电保护器都保护不了你。

网友:
隔离二字表示对大地是隔离的,形不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马完蛋
所谓隔离变压器,隔离的是市电,也就是说你接触任意一端不会和地产生回路,但是你非要接触 ...

我脚上穿着鞋,脚底下是楼板,照这么说用不用隔离变压器没区别,因为我也接触不到地,是这个道理吗

网友:
这要看你运气咋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脚上穿着鞋,脚底下是楼板,照这么说用不用隔离变压器没区别,因为我也接触不到地,是这个道理吗 ...

滴

楼主:
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下我直接去一只手摸火线,应该一点事都没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下我直接去一只手摸火线,应该一点事都没有吧?

你可以试试,取决于你的楼和鞋的质量

网友:
是相对市电要安全一点

网友:
戴上绝缘手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脚上穿着鞋,脚底下是楼板,照这么说用不用隔离变压器没区别,因为我也接触不到地,是这个道理吗 ...

理论上是这样。

网友:
这两天正准备买个小的隔离变压器,装到我的示波器里面,这样就可以愉快的测量市电和开关电源了

楼主:
所以隔离变压器其实没必要,穿好鞋子或者坐凳子上让脚悬空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哈哈,电击排酸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隔离变压器其实没必要,穿好鞋子或者坐凳子上让脚悬空也是一样的效果 ...

你能保证对地绝对隔离,就没事。

网友:
只碰到一端是没电压,因为没形成回路。如果两端一起碰,那就是短路,变压再转换隔离后还是220

网友:
你这相当于把自己当用电器接上了。只是不知道你的功率够不够。
隔离变压器仅实现单端接触人体后与大地的隔离。

网友:
没的话火线电人。用隔离变压器后面单哪根没事。
任何情况 同时 火零 只要电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