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水钻离合器讨论

楼主(2023-06-13):
很多老式电锤,和大部分水钻金刚石钻孔机都是这种摩擦片离合器。有的离合摩擦片像是黄铜的,有的像那种刹车片,这两者有啥不同吗?直接用黄铜片代替会有啥后果?还有就是如果用扭力扳手来调整这离合器螺母,多大扭力合适 。欢迎大家讨论一下。然后补充一下这种离合器,它有一个缺点,拧太紧了,离合不管用,太松电机转主轴不转。这个东西很重要,大功率的电锤和水钻,卡钻机身反转能把人的颅骨都打裂开,手脚打骨折 。  去年用这电锤 打孔卡钻被打了一下手,当场就被打出血了,手红肿了,疼了三个月抓不紧东西。 这个电锤的原厂设定几乎不起作用,是摩擦片离合器的,摩擦片类似刹车片材质。

网友A:
帮人修理水钻电锤,离合器我是不动的,谁用的谁自己拧,拧多紧他自己掂量,出事了与我无关

网友:
不同牌子不同型号参数都不一样

网友:
我的博大水钻也是在最紧状态,与没离合一样,好几次差点受伤,受不了,拆开重新调整。

网友B:
这种可以调的,自乙调到合适就好,我调过重型电锤好几把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B:
输出扭力我感觉调到40至80N.M间,太小了钻头易打滑,大了反打时双手扛不住危险(特别是在梯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调的,自乙调到合适就好,我调过重型电锤好几把了效果还可以

反复调试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扭力我感觉调到40至80N.M间,太小了钻头易打滑,大了反打时双手扛不住危险(特别是在梯子上) ...

这个我在油管德国工厂那边,官方培训视频找到的资料,同类型产品的这个离合器的螺母锁紧扭力不会超过30NM,而且螺丝拧紧以后,还得用一个齿轮形状的套筒测试 打滑时的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在油管德国工厂那边,官方培训视频找到的资料,同类型产品的这个离合器的螺母锁紧扭力不会超过30NM ...

我没有测扭力的东东,就卡住钻头小心翼翼的从小往大调,一般调三次就差不多感觉合适了,反复拆装是有点麻烦

网友(2023-08-13):
引用 网友A:
帮人修理水钻电锤,离合器我是不动的,谁用的谁自己拧,拧多紧他自己掂量,出事了与我无关 ...

换过桥齿必须动离合器,以前修电动工具的时候,一个来找我修一把26电锤,离合器打滑,他们是做搅灰机使用,在离合器钢片上打了麻点,防止打滑

网友:
这个要准确,肯定要用专用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