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力公司配套的电表箱,里面是漏电保护器,有没有必要换空开。

楼主(2023-06-13):
电力公司配套的电表箱,里面是漏电保护器,有没有必要换成空开。
因为我已经买了好几个漏电保护器。

没想到,电表都用上了华为海思的芯片,难怪被美帝制裁。

网友A:
没必要吧,我想知道进电表的那根黄色和蓝色的电线是铜的还是铝的。我们这边从大线上过来的线都是铝线。要是铝线的话能否直接拧到电表端子上,不知道需要不需要用铜铝过渡端子。还有这种铝线的话能否直接拧到空气开关上,需不需要铜铝过渡接头

网友:
这不是个2P的吗

网友:
电表箱只要装空开,漏保放室内,省得一跳闸就往外跑。

网友:
你不用漏电就把线接到左面2个接线端就行了

网友:
保命东西还是越多越好,起码下级的坏了还有上一级会动作

网友:
还有一种是跟电表联动的自动合闸空开,欠费了可以远程拉闸

网友:
空开位置都留好了,加上呗

网友:
家里总开关带漏电,这个就换成不带漏电空开即可

网友B:
我这个小区电力公司的电表箱里面配套的是 表前一个空开 表后是一个过欠压保护器,室内是空开加各分路漏电保护器。

网友:
如果室内电箱己经有装就没必要装了吧如果坏了还要电力公司的人过来开箱才能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吧,我想知道进电表的那根黄色和蓝色的电线是铜的还是铝的。我们这边从大线上过来的线都是铝线。要是 ...

9成是铝线,我们这边城乡和农村没见过用铜线入户的(小区除外),也没有用铜铝过度接头,直接就拧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小区电力公司的电表箱里面配套的是 表前一个空开 表后是一个过欠压保护器,室内是空开加各分路漏电保 ...

我们这表箱就是电表前后各一个空开,自己入户自己解决,想加什么是自己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9成是铝线,我们这边城乡和农村没见过用铜线入户的(小区除外),也没有用铜铝过度接头,直接就拧进去了 ...

我也高度怀疑直接拧到开关上的,但是铝线直接拧到铜镀镍或银的空气开关上不用过渡接头会不会时间长了把开关烧掉,至少我再铜线和铝线直接拧到一起时间长了会接触不良

网友:
漏电保护器=空开+漏电保护模块,好好的不要换

网友:
可以先用着,以后如果经常跳闸,就要换空开。。个人见解,漏保不适合在总闸,是安全,但日防夜防,最终只会遇上乱跳闸。。。我觉得家里至少分2个以上漏保才方便维修。。当然你线路上允许才行。。以前的老线路就算了吧,只能装一个。。。

网友:
是我用的话就一定改成双极空开,
以前用闸刀的年代,我是将出线跳过保险丝,省得给它出故障的机会。

网友:
用了智能电表以后,电费明显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高度怀疑直接拧到开关上的,但是铝线直接拧到铜镀镍或银的空气开关上不用过渡接头会不会时间长了把开 ...

大部分地方是铜线的。。。不要怀疑了。。
电工看一下你家有三四台空调,就老老实实装铜铝鼻子,当然铜线除外。。。

网友:
如果是总线还是换空开好,省得一打雷就全屋断电,分路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