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准备给我的示波器装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3-06-13):
听说示波器测量市电或者开关电源,容易炸鸡,使用一直很小心。最近准备在示波器里面装个小隔离变压器,这样就能随心所欲的测量了。不知这样可行不。

楼主:
建议厂家在示波器里面使用线性电源,这样稳定耐用,还能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A:
据说把示波器的插头上的地线去掉就可以了,如果不想去,就用一个二脚的插座做一下转换

网友B:
图中的功率够吗?

网友C:
当然可以,关键是要满足你示波器的电力要求。如果是液晶屏的,你这隔离勉强够用,但想安装到示波器里面,估计不用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把示波器的插头上的地线去掉就可以了,如果不想去,就用一个二脚的插座做一下转换 ...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

普通示波器的地线是和探头接地夹、各接口地相通的,如果在接地线接了地的情况下将探头的接地夹夹在信号而不是地上就会造成短路,因此很多使用者都会让示波器直接不接地,这样避免短路情况的发生。但是这样如果接地夹夹在50V电压上,那么仪器外壳、接口地等就都有50V电压了,如果是220V那就带220V,所以不接地使用测试安全了设备却危险了操作人员,特别是测试高压的时候一定不可以这样测试。

网友:
有必要整个 不然地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把示波器的插头上的地线去掉就可以了,如果不想去,就用一个二脚的插座做一下转换 ...

有些开关电源是热地的,会和示波器电源的零线亲密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功率够吗?

测量过,普源的1102功率20瓦,买个30瓦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关键是要满足你示波器的电力要求。如果是液晶屏的,你这隔离勉强够用,但想安装到示波器里面,估 ...

示波器用的是开关电源,里面应该还有不少可用空间。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不要用隔离变压器,真的,到时候漏电了,漏电开关是不会跳的,为了安全,尽量不要用,要测市电,最好买隔离探头,安全第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用的是开关电源,里面应该还有不少可用空间。应该没问题

除了空间,还要考虑电磁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空间,还要考虑电磁干扰的。

准备用铝箔纸把它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隔离变压器,真的,到时候漏电了,漏电开关是不会跳的,为了安全,尽量不要用,要测市电,最好买隔离 ...

没那么严重吧,再说有的地方只有空开连漏电保护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铝箔纸把它包起来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E:
改内置电池才是正解,也能减小内部干扰,某些台式示波器设计就带电池的。当然也都不如手持示波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内置电池才是正解,也能减小内部干扰,某些台式示波器设计就带电池的。当然也都不如手持示波器方便。 ...

没接触过这个,不知道几路供电的,好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这个,不知道几路供电的,好改不

我的带电池仓,只是后配电池比较贵,就再买了手持的。至于你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严重吧,再说有的地方只有空开连漏电保护都没有呢

220V的电,使用上一定要注意的,电到就不好了,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