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土法检验扭力扳手的力矩

楼主(2023-06-13):
这个电子秤上的读数和扳手指针上读数不同步,电子秤读数显示略有延时,手拉不是很稳定有一点发抖,扳手整体长度50厘米。哑铃铁饼,一个是两公斤

网友:
有一把劳动牌的300N.m上海民星劳动工具有限公司和一把四川绵阳农业机具制造厂30公斤-米的公斤扳手

网友:
称勾的位置很重要

网友:
受力点应该算手柄的中间位置吧

网友:
杠铃片的方法很好啊,受力稳定。

网友:
这已经很专业了

网友:
这方法好,直观。

网友A:
为啥  秤上显示 10公斤   但是扭力扳手都才40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  秤上显示 10公斤   但是扭力扳手都才40扭了

力臂的长度

网友:
方法不错,也要测试一下

网友:
测量方头中心点和施力点的距离算下就行,不错

网友B:
结论 准确性怎么样,也想入个

网友:
能测个大概,与你选择的挂点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论 准确性怎么样,也想入个

准确度怎么样?要看产品本身的质量,国内这个现在常见型号只有300 500牛米的了,拆卸汽车轮胎还是可以,但是40牛米以下就不建议用这个了

网友(2023-08-17):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这么高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