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问下这样的水龙头怎么拆?

楼主(2023-06-13):
水龙头看来看去没拆的地方,里面有水垢了,流水太慢了.请问大家拆过的看看这怎么拆,头上是硅胶头。

网友:
直接扭头就下来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有 可能有胶

网友:
这个真的不懂了,顶起来找砖家

网友:
这个属于一次性的,坏了就换新

网友:
好像大头用胶封的小头应有扣能拧开试着从小头拧下看看

网友:
整个扔醋里泡两天,管他咋拆……

网友:
看着有几个眼 是不是有丝扣拧下来的

网友:
醋泡泡就可以

网友:
它里边有滤网,可能滤网被沙子堵了。

网友:
这个没拆过,水垢嘛可以超市买瓶水壶除垢剂3元钱用好久。

网友:
龙头正面不见有4个对称的孔,应该能拧开。

网友:
白醋泡一下,就没了

网友:
网上有卖那种上水龙头上的简易过滤器,直接把这个头拆下去,换一个那个

网友:
应该可以旋出来的,头上的网孔网。

网友:
先用草酸泡泡,再拆滤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