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损坏,一般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23-06-13):
看网上开源的T12,直接在嘉立创打了板子,可以工作,但经常烧管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贴一下电路图还有你用的什么电源,大家好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开关管损坏原因有多种,主要是开关管本身性能和质量的问题。一般认为电子元件的温度可以达80度,电压在工频电压下都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经常烧管子,一个是选用的元器件参数或者质量问题,一个是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
原因就是水帖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