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换板U要重装系统吗?密钥能导出?

楼主(2023-06-13):
我打算升级下电脑,E3用了八年了,想换AMD
据说从INTEL换AMD要重新安装系统,不然会蓝屏?
我现在的系统是windows10,是当年微软搞免费升级win10活动的时候升级的:当时说是所有系统哪怕盗版都能官方升级正版win10。
所以怎么把这个系统保留下来呢?密钥能导出还是怎么的。
而且系统微软商店里我购买过杜比全景声,这个是跟着账户走的吧?

网友:
英特尔升级AMD建议重装系统,你不重装也行,但是可能会有玄学问题。板U换了应该不能保留激活,也可能数字权利跟着账号走,你登上你账号试试呗。实在不行重新用数字权利工具或者批处理或者啥的再激活一次,反正不要钱

网友:
你注册个微软的账号登上去同步一下

网友:
序列号记下来,如果是零售版的话序列号是可以转移到,但是如果是OEM版的话就是绑定主板的无法转移。

网友:
删掉磁盘驱动和显卡驱动关系,换上新主板开机就行
密钥要来干嘛,网上激活到处都有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吧,不是一个平台,

网友:
不用重装的

网友:
win11亲测不用重装,直接进系统装驱动就行!我是从E3 1270 换的AMD 2600X,没装系统,一直正常使用!但是肯定需要重新激活系统,图吧工具箱数字权力激活工具几秒钟搞定!

网友A:
撸主怕是理解错了"正版"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主怕是理解错了"正版"的意思...

他没错,当时就是免费洗白的,换平台自然就放弃了(如用微软账号登录好像可以绑定,没试)。
实际技术上微软激活政策依然没变,只是不宣传而已。比如仍然可以装个win7工具激活,推送升级后也是自动洗白的,再次重装系统就自动激活了。
不过呢,个人没人查,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B:
对于个人用户来说,盗又如何正又如何?!

网友:
蓝屏应该是旧主板驱动跟新的冲突,要删得干净才行。所以一般人简单点的做法只有重新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个人用户来说,盗又如何正又如何?!

主要是我用软件激活的系统用几个月就提醒我认证到期了
自己的电脑这种洗白的可以一直用

网友:
放心XP以后平台更换硬件自动适配,特别是WIN7以后系统基本都支持云驱动库自动安装,但是Windows ID捆绑的正版系统激活码可能会认为你换了一台电脑使用所以肯定是同步不过去了

网友:
不重装可能有稳定性问题,但是再次重装应该就可以激活了

网友:
最好还是重装!

网友:
老哥,win10激活已经容易且稳定了,没必要这样折腾

网友:
以前试过,I平台换A平台,无须重装,反之则必须重装,现在的平台不清楚。另外,换平台后应该要重新激活吧?不过,用数字激活也很方便

网友:
我差一点十年没重装了,换了3-4套硬件

网友:
win10应该不用装了,win7那时候换平台总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