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里面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3-06-13):
看电路图上MOS管里面都有这么个二极管,它是干什么用的?假如把下图里的S极接电源正极,D极接电源负极,会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
源极和漏极之间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
偶想扣你1000家元

网友:
S极正D负那不就导通了,电流大了就烧了,电流小就个管压降

网友:
电感断电后的反向电压会被释放掉,保护MOS不被击穿!

网友A:
假如把下图里的S极接电源正极,D极接电源负极,会发生什么事情——流出自来水啊
你问的不是电学问题,是个水利层面的问题,只有我这样的水利专家能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把下图里的S极接电源正极,D极接电源负极,会发生什么事情——流出自来水啊 ...

你水多你说了算

网友A:
哈哈,我掌管曹孟德八十一万水军

网友:
已经举报楼上2水货……

网友:
寄生二极管而已

网友:
保护DS,避免被击穿。

网友:
寄生二极管,如果把S极接电源正那么将失去控制的作用,等于直通,如果电流超过寄生二极管的能力,那么就损坏。

网友:
阻力二极管,这都不认识,该补补基础课了

网友:
先交学费,再讲知识

网友:
保护DS,避免被击穿

网友:
存在就有它的道理!如果是感性负载的话,在反向截止的时候可以泄放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从而避免MOS管被反向电动势击穿!

网友:
增强型nmos 除了dsg外还有一个衬底,一共4个腿。这个腿与谁接一起谁就是s极,另一个就是d,ds是完全对称一样的结构,就是接了衬底后作用不一样。s接了衬底主要是为了让g极浮栅与衬托形成一个长方形的p区反型层,不接就是一个三角形,这样大大提高导电能力。就是因为为了形成均匀且较大的p区反型层所以s在内部接了衬底,与是衬底p型半导体接到了s极,衬底p型半导体与d区的n半导体形成了一个反接的二极管,所以这个二极管不是寄生是本来就有的可以承受一定的功率的实体二极管

网友B:
以前的CMOS4条脚不分DS,但这种管子极爱坏,我买了十个到家就坏俩,又测了几次,现在就俩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掌管曹孟德八十一万水军

有空看看《三国志》,别在这里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CMOS4条脚不分DS,但这种管子极爱坏,我买了十个到家就坏俩,又测了几次,现在就俩好的了。 ...

这种管子是不是在GDS之外还多一个“B”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