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国产的5号充电电池有哪些好点的,倍量真的不行啊

楼主(2023-06-13):
因为工作需要,有些设备上需要5号充电电池,以前在某东上一次性买了10多节。

怎么说呢,容量确实可以达到标称值,我买的2700mAH的,

我用我以前买的充电器试过了,多刷新几次,放电完再充电,多操作几遍,
确实容量有2700mAH。

但是问题是,内阻偏大,而且不一致,

自放电快,几个月不用,都放光了,而且即使是同一批性能也差很多。
等到你想去用的时候,有的电池还有1.2V电压,有的只有0.7V了。
用充电器上放电,只有几十mAH。
然后多次刷新后,容量能够慢慢恢复,内阻也不一样

说实话,比小日子的爱老婆真是差远了,当然价格也差不少。

我有个设备需要用到10节电池,因为倍量的性能这么差,不敢用倍量的了。
除了小日子的爱老婆,国产电池还有什么质量过硬的吗
谢谢

网友A:
我家现在都全部改用14500磷酸铁锂电芯+电池占位器使用了。。。效果杠杠滴,价格还便宜

网友B:
考虑一下用铁锂加占位桶?但是锂电可能容易一下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用铁锂加占位桶?但是锂电可能容易一下没电

这个是国外设备用的,而且是客户的设备
我不好去做电路改动

网友C:
好不好看销量和专利就知道了。
国产最好的是松下。
2700mah电池本来就以牺牲寿命换容量,黑爱乐普也才100次完蛋。要寿命换2000mAh。
FDK电池比国产品牌的优势是放电平均电压高0.05~0。10V,寿命略微长一点。

网友:
镍氢充电电池电压标称为1.2V,充满些也才1.3V左右,很多用电器用不多欠就电压不够,充电电池也麻烦维护,用来用去,我还是用回普通干电池,省心。

网友:
不是有1.5V的充电5号锂电池吗?用来代替这个,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不好看销量和专利就知道了。
国产最好的是松下。
2700mah电池本来就以牺牲寿命换容量,黑爱乐普也 ...

谢谢,松下算国产吗

网友:
bpi 的价格已经没性价比了,5号都到8元一节,丧心病狂了。考虑别的吧。

网友:
京东,555的1.5V充电锂电池

网友:
飞狮呢  我都是买飞狮 可能用的不多

楼主:
某东看了下松下的5号电池2000mAH的价格很不错
4节只要44元,买了3组,110多元

网友:
剃须刀上买过劲量的1.5V充电锂电5号电池,自放电有点大;反倒是它的14500-3.7V锂电+占位筒要耐用多了,一年只充一次电

网友:
居然是厂里的设备,直接买一次性高容易电池,设备要用到10节电池,那就买30节电池回来

设备上用10节,备用20节,以确保生产需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家现在都全部改用14500磷酸铁锂电芯+电池占位器使用了。。。效果杠杠滴,价格还便宜 ...

昨天一时糊涂,没上占位筒,直接上了4个铁锂,一阵烟,报废一把智能锁,后悔死了。

网友:
20年前买过十几节力狮聚辉电池,到现在还能用。只是没有设备,不知内阻多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一时糊涂,没上占位筒,直接上了4个铁锂,一阵烟,报废一把智能锁,后悔死了。 ...

啊。。。。。。弱弱的同情一下

网友:
5号的铁锂电池不懂的人很容易搞错,懂的人不小心也容易弄错,家里人好几次放错电池把娃娃的玩具弄坏。

网友:
铁锂确实很好用,怕出错最好把电池仓也改造一下,不用占位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