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第六七八次砂模铸铝,终于有点成功了

楼主(2023-06-13):
第五次铸铝铸造的链轮不是很满意: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2295-1-1.html,抽空又进行了几次,结果第六次和第七次完全失败了,铸出这样的东西,太打击人了

经过一次次失败,在第八次试验时,终于得到了比较满意的成品,于是把过程做个记录

一、原材料
1、炉子
    我本来考虑做个炭火炉,淘了个破鼓风机修好,改成调速的,买了耐火水泥,把炉膛都弄好了,但是那两年煤不好买,只好放弃,后又考虑用煤气熔炉,ZVS加热熔炉和电炉,最终决定使用电炉,方便卫生。制作电炉用的时间很长,没有拍照记录,所以没法发帖了。由于电路是在炭火炉的基础上改出来的,有点不满意,如果有朋友需要制作过程,我就重新制作一个并且计算一下成本发帖告诉大家。
2、坩埚和坩埚钳
   我开始用的是一节铁管焊了个底,用了几次感觉效果不好,粘的厉害,后来就从网上买了最便宜的黏土坩埚和钳子,花了大概50多块
3、型沙
    考虑到什么基础都没有,直接买铸造砂练习有点浪费,正好本地有一个倒闭的石英砂厂,遗留了磨好一堆石英砂没人要随地堆放着,于是弄了两桶回来,成本为0,筛沙子需要筛子,自己做的筛网太粗了,于是又买了120目的细筛子,不到30元

4、砂箱
    自己找合适材料制作,成本基本为0。第一个是木头的,但是大了,很浪费沙子,于是找了一节铁管锯了两节做了个小的

5、熔材
     目前炉子只能熔铝和铜,但是铜太贵了,所以大多是还是用铝,家里有好多铝合金门窗料,够用一阵子的,成本不计
6、模具
     还没有具体的铸造目标,只好是遇见了再说。目前急需3个链轮,从网上买的铁链轮需要二次加工才能用,有点浪费材料,所以决定铸造成铝的,虽然强度有点弱,但胜在成本低廉

二、铸造过程
1、制模
      开始制模时经常塌模,制作了无数遍都不行,根据坛友的提议买了黄糊精来解决塌模的问题,但实际使用感觉不好,一是成本增加,二是用了黄糊精用的少了效果不好,多了沙子板结影响二次利用。再网上百度铸造砂的成分,发现里面有膨润土和粘土,本地没有,用黄土代替,然后又觉得塌模会不会是沙子太粗了,于是又买了120目的筛子,筛出的沙子和黄土按照10:1的比例混合后感觉效果好多了。

下来遇到的问题是粘模,由于齿轮边缘不平滑,起模时动不动就带起来一部分导致轮齿缺失,试用了撒干砂,滑石粉等都不能解决

最后试验用保鲜膜覆盖模具,然后装沙子压实再取出模具,取下保鲜膜再把模具放进去,然后覆盖在上面继续做上模,效果还可以

到此下模做好

把下模翻过来取出模具,取出保鲜膜,再把模具放进去,盖上保鲜膜

放上上模装沙压实拨平

捅出浇口与冒口

取出模具,到此砂型做好

2、烤砂模
   第六次铸造时为了成型好,拌的水比较多,但是失败的也是最惨的

分析原因,感觉是沙子里面的水分太多,高温铝水进去之后导致沙子里的水分气化不能及时排出,怕每次自然风干砂箱等不及,于是做了个烤箱来烤干砂模。这个加温过冲很大有没有朋友知道咋解决

3、浇铸
    这一步比较简单,化好铝水慢慢倒进去就行,要注意两点,一是把浮渣撇去,二是温度要高。我的经验是撇去浮渣看到铝水流动性很好然后再加热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否则多烧一会

    看到下模没有损坏我又直接做了个上模,加水较少,但是没有烤干,试验了一下,又失败了

到此铸造的链轮经过后期加工应该是能用了,链轮铸造算是成功了,借着这次的经验,我想把买的塑料平口钳也弄成一个铝的,于是做出了砂模,等周末浇铸一下试试效果

回顾第一次铸铝: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0583-1-1.html

网友:
这操作,一般人搞不来

网友:
堪比白沙瓦

网友:
点个赞!工匠精神值得发扬!

网友:
不是压铸,做出来的工件有什么用,这样的沙模具浇筑,做出来,当个静态模型还行,离实际应用差远了,刚度不够

网友:
可以做铸铝音箱腔体,收费合理一点的话,应该是客户不少。
还可以做mini小型的雕刻机或者是激光机机架。

网友:
花如此大的代价折腾,一定要想办法赚回来

网友:
加热过冲   改温度传感器位置     改温控器设置(改低停止温度有PID的温控器就自己改pid参数)    就是改低了停止温度  到了这个温度延时多久再次加热

网友:
自己玩 消失模 也可以玩的

网友: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了,楼主牛掰

网友:
这个厉害了,要很有耐心啊!

网友:
支持工匠精神,这个说实话一般人还真搞不了这个东西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工匠精神。

网友:
下一步上钢模厉害了

网友:
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
淘宝开店,铸造各种异形件

网友:
看来还是很漂亮的,厉害

网友:
支持楼主的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