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个问题,充电电锤改有线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源

楼主(2023-06-13):
有把充电多用钻有电锤电镐功能,电池是2并5串,有时要持续用,打到电压低就自动保护断电了,
想加装个有线的开关电源,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改装过,需要多大的电压电流和功率,笔记本用19v能不能驱动。

ps: 搜到有户外发光字防水电源 24v 500w ,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你看下电锤的总功率,大概就算出最大电流了。五串21V。功率估计小型500W,稍大点1000W。最低得20多A呢,还要靠虑卡钻时的更大电流。

网友A:
开关电源有18V左右的就可以,不过额定直流电流输出最好能在15A以上的,额定电流小的(10A左右或以下的)可能在钻孔负荷大点的时候会没力甚至卡停。

网友:
那么多卖二手开关电源的,买个24V350W以上的试试

网友:
要算启动的峰值功率,保守点,要24V 40A以上的开关电源。

网友:
笔记本电源肯定是不行的,一般都3A多点,不够塞牙缝的,起码得10A,想要正常用建议20A,找24V带电压微调开关电源,调到最小大概21V,正好合适
我们单位的充电钻充电器找不到了,我就是找了个现成24V开关电源调到最小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
买个服务器电源,缓慢加速可以凑合,想用得爽,那同时加电感和法拉电容,价钱偏贵,还不如直接电池。

网友:
启动电流就很大了,可能是正常工作的两倍,开关电源建议800W以上

网友:
两个电动车铅酸电池串联,够用了

网友:
不如买两个摩托车的电瓶,两个摩托车电瓶在拼夕夕也就一百两个了.7AH或9Ah   不过有的电锤有加密芯片.

网友:
笔记本电源是不行的,我试过了。我的还是10A输出的,会打嗝保护,电锤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
18V需要最少30A  要是20V也要25A 要是电锤功率大 那最好20V 40A起

网友:
开关电源改到22伏大电流的还要加几个大水塘和一个大功率电感

网友:
不如自己再配一块大容量电池包轮换使用,否则锂电池工具失去便携特点,还不如直接买插电的,再者从经济上算算,配一个长时间使用的开关电源,起码24v30A以上,还要是品牌的才可靠,其费用不比配电池少

网友:
24v 500w 肯定不行

网友:
想要放开手脚用,准备一个24V,1000W的电源

网友:
还是老调重弹,限制启动电流最合理和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是串个功率型热敏电阻(NTC)了,下表是常用NTC规格表,采取最大电流20安培,冷态电阻1欧姆左右就可以了,单个电阻不满足可以多个串并联解决,启动初期,电阻值较大,可以限制启动电流,启动后工作,电阻处于热态,阻值很小,可以大大降低损耗。这样,500瓦的电源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有18V左右的就可以,不过额定直流电流输出最好能在15A以上的,额定电流小的(10A左右或以下的)可 ...

18v不行,原本是设计18-21v,lz要带线,电流起码20-30a,这么大电流用2.5平方都严重降压,到时力量变小设置低压驱动板保护不工作

网友B:
充电款的唯一优势就是便携,插电款本来就不方便了,在拖个电源盒子,劣势显而易见。关键是再花钱买个质量过硬的电源,成本也会不低。现在普通品牌电锤都白菜价了,不如干脆再买个百十元的220V电锤,与充电款互补。平常实在用的不多的话,也可以把那个充电的出掉。
我先前也是关注充电电锤很久(购物车里陆续放了好几款),慎重考虑后最终还是买了个插电的。一年半载的用不了一次,需要时随时拿出来就用,非常满意,一点也不后悔。我可不是因为电池贵而放弃充电款的,手头的牧田款电动工具有好几个,配套锂电池一大堆。但唯有电锤买的插电款,主要是看中了其性价比、实用性、大活小活都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款的唯一优势就是便携,插电款本来就不方便了,在拖个电源盒子,劣势显而易见。关键是再花钱买个质量过 ...

真的是这样,家用没必要买无线电锤,这玩意儿本来就是给装修、室外等环境用的。买回来一年打不到几个洞,甚至不如去五金店租借一把。
要说买来把玩,这么大一坨,确定要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