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选择手机电池的电芯

楼主(2023-06-13):
手机电池不行了,换电池没好保护板,用原装保护板又找不到好电芯,求各位推荐几个牌子

网友:
我也想找个好电芯。

网友:
内阻越小越好

网友:
都想找到一个好电芯!

网友:
官方售后有换就最好,自己网上找太难了

网友:
搭车问副厂电池、屏幕推荐品牌

网友:
淘宝搜呗,只要不是原厂电池都差不多,没必要纠结那么多,换就完了

网友:
飞毛腿的不错,还有品能的,只是买过好几块,只有一块的容量比原装的高了100mA,其它的都比原装少了100-300mA,如果介意,可以去官方售后换原装电池为好,因为一些杂牌的电池的容量差的更多

换不换电池最好先确定是不是电池确实不行了,我女儿的华为手机电池就是因为装的APP过多,造成耗电快,当时不知道,想着这么多年了也该换了,谁知道换下来后一测容量

才发现4年了才下降1/10容量

网友:
吃了好多次换电池的苦,贵的不值,便宜的太假容量寿命都不行。还是原厂的好,所以就保养着电池使用,已经多年不使用自带快充了,买了好几个500毫安的充电头。我18,19年的手机如今电池都还可以

网友:
看看我用了3年的电池,容量还有90%,得益于长期使用低电流充电,随用随充。20年11月开始的,图片上有月份。每天都要使用很长时间,

网友:
飞毛腿、品胜的不错

网友:
我的苹果已经沦落到一天N充了,不想换电池了,想换手机

网友:
申请将家元清零

网友:
淘宝即可。。。。。。。。。。

网友A:
尽量使用大牌子的锂电芯,例如SONY等,而且手机电池大都使用3.8V(3.85V)高压锂电池,充满电后电压为4.3V~4.35V,不可使用普通电压锂电芯来替换,否则容易充爆。

网友:
原厂品牌,官方销售,大的正归平台销售,品胜,飞毛腿,手机原厂,均可

网友:
飞毛腿电芯

网友:
看来还是慢充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使用大牌子的锂电芯,例如SONY等,而且手机电池大都使用3.8V(3.85V)高压锂电池,充满电后电压为4.3V~ ...

索尼电芯的确好,可惜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