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白菜JBC245手柄(936-907手柄改)

楼主(2023-06-13):
终于制作白菜JBC245手柄了,自己DIY就像省钱但又想效果好,周围朋友们也需要这个,最后大家决定还是用冠簧来制作。我研究了下现在成品手柄(改装)的电源线一般是使用0.3平方的,咱们用616板子控制JBC,开机瞬间持续3s,在24V电源时JBC245功率会达到240W,电流10A,所以我觉得0.3平方有点太小了,测量后936手柄最大可以穿过7mm的线,问了淘宝卖家,7mm线里面是0.75平方的,那就用这个吧,虽然还是小,但肯定比0.3平方的好吧。航空插头用的16mm的,可以3S时间安全过10A电流。

这个月尝试用白菜616控制板控制JBC245就把嘉立创打样劵用完了,只好花毛爷爷来打板子了,所以拼版。。。。

板子今天回来的,切割,焊接,制作

航空插头

硅胶线

满满登登。。。。说实话,如果不在意的话用0.3平方的也可以,而且5mm直径的线会很容易穿过来,手感也会好很多。

裁一段热缩管做绝缘

成品

试试安上烙铁头

考虑到山寨手柄隔热不好,所以烙铁头会比原装的多一些出来

焊接上弹簧,这个弹簧作用是休眠控制的,也就是这个手柄放到休眠主机+烙铁座也会休眠

手柄就这样吧,需要手柄的兄弟来用论坛币换吧

网友:
不错,这是准备外卖,制作这么多。

网友:
好奇,jbc发热芯后面3个触点的直径?

网友:
你这个硅胶线不行,线芯容易断

网友:
板子做得漂亮~~
有钱人呢!买了三种冠簧~~

手柄尾部橡胶管内套一节热缩管会更好~~

网友:
改得好改得好,需要的抓紧出手吧

网友:
没有这个需求,就不折腾了。

网友:
漂亮,这么多够用了

网友:
不要手柄,要JBC245。。。

网友A:
这个绿色线怎么好像裂了?

网友:
怎么切割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绿色线怎么好像裂了?

看帖仔细,不过我也是用的马叉虫红色,硅胶线,那么那个应该是楼主切割手艺没留意,不影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帖仔细,不过我也是用的马叉虫红色,硅胶线,那么那个应该是楼主切割手艺没留意,不影响用 ...

乍一看 还以为你头像是个飞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 还以为你头像是个飞碟

仔细看是个门把手

网友:
乍一看你头像以为是土星照片

网友:
制作白菜JBC245手柄

网友:
这就有点尴尬了,前脚刚兑完控制板,剩余的家元兑换对讲机了。然后就出手柄了

网友:
都 是 高 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