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T12的616控制板能接JBC210使用吗?

楼主(2023-06-13):
我看210和T12一样都是串联发热丝与热电偶

这个东西能用JBC245我试过了,不知道能否用210?https://oshwhub.com/jdsuchen/t12-kong-zhi-ban

网友A:
JBC245应该可以向下兼容吧,JBC245应该可以驱动T12,因为T12的功率比较小,但是T12反向驱动JBC245,它的功率远远高于T12,
功率耐受方面我认为需要考虑下!

楼主(2023-07-16):
引用 网友A:
JBC245应该可以向下兼容吧,JBC245应该可以驱动T12,因为T12的功率比较小,但是T12反向驱动JBC245,它的功 ...

不是,这个是210 ,JBC210,不是245

楼主:
挺好奇这个事的,想试试,但手里有没有210的头子,有一次我用铁丝还是铜丝加钢丝球的钢丝做一截电阻值和T12头差不多发热丝接的买的成品黑色T12模拟电路控制板上去发现他竟然转灯了,到了一个温度之后一闪一闪的,铁丝与钢丝交界处还烫的发红,这个烫的发红的一个点还跟着控制板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过在我稍微动动之后就没了,我再动动它又有了

楼主:
要是手头有的,有这两个的,希望你们给试试

网友B:
可以控制,已经组装用了一个星期了,不做精密维修不适合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控制,已经组装用了一个星期了,不做精密维修不适合我

卧槽,六,就是要有你这种实践精神的才牛逼,我还想试试这个能否控制936的发热芯 ,把936的热电偶中的两个引脚随便选取一个和发热丝的两个引脚中随便选取的一个脚相连,也就是达到串联发热丝与热电偶的目的,然后试试,改天我试试 ,你觉得能成吗?能行吗?还想试试T20、470、115什么的可惜手里没发热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控制,已经组装用了一个星期了,不做精密维修不适合我

对了,你看看我这个,这个事很大,要是做出来应该会很好用吧?应该可以解决焊接245伤发热芯的难题(这玩意可太贵了,二手报废的都比新的国产T12贵),都没什么大神回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6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控制,已经组装用了一个星期了,不做精密维修不适合我

顺便拜托你个事,你手里有这种210的手柄吗?

你看这篇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945184

我不知道210的负责休眠的那部分裸露的金属外环直径是多少,希望你量量,分享一下,也发告诉大家、后来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卧槽,六,就是要有你这种实践精神的才牛逼,我还想试试这个能否控制936的发热芯 ,把936的热电偶中的两个 ...

理论都一样,这里注意t20是独立热电偶,用616板子没有独立测量控制的效率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你看看我这个,这个事很大,要是做出来应该会很好用吧?应该可以解决焊接245伤发热芯的难题(这玩意 ...

不要乱信别人,你查查黄铜,纯银熔点是多少。我们做玉石镶嵌,都不能用纯银焊接,都是用的银焊料,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拜托你个事,你手里有这种210的手柄吗?

你看这篇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 ...

没有,都是用936手柄,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都一样,这里注意t20是独立热电偶,用616板子没有独立测量控制的效率高。 ...

嗯 ,利用加热停止的间隙插入进去去测温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乱信别人,你查查黄铜,纯银熔点是多少。我们做玉石镶嵌,都不能用纯银焊接,都是用的银焊料,呵呵。 ...

哈?不是,我的意思是利用他(245)原本、本身的热电偶(位于245发热芯中心、中间点的那个测温点\热电偶结合处)去测量温度,使焊接温度时的温度能不多高一点是一点,或者说能低一点是一点,用明火加热可能没办法控制的这么精确,导致温度偏高,没这必要(用不上那么高的温度),还伤害发热芯,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不是,我的意思是利用他(245)原本、本身的热电偶(位于245发热芯中心、中间点的那个测温点\热电偶 ...

热电偶+运放+zvs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楼主:
所以你要买光轴支架用来做210手柄的支架是需要购买8毫米或者10毫米的,买十毫米的有点大,买八毫米的你还得再想办法扩扩

直接购买9毫米的光轴支架不好吗?干嘛非得买个大一点的或者小一点的然后费劲巴拉的去改呢?就不能直接买9毫米的光轴支架吗?不能!为什么?因为这种光轴支架它就没有9毫米的规格,与210手柄的金属环这里的直径最接近选项规格只有八毫米和十毫米的

我看啊,如果手里的手柄是210的那还是直接买8毫米内径的光轴支架吧,毕竟这245的手柄配12毫米内径的光轴支架都有点松松的感觉,估计你要是210的手柄还买10毫米内径的光轴支架估计会特别松垮,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都是用936手柄,便宜呀。

问了下其他人,跟你分享下 ,看17楼,和我估计得差不多,我心里估计的是八毫米,估计得小了一点,实际上比我估计得要粗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运放+zvs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你听我说,恐怕不行,估计得用数字电路,温度控制才够精准,才足够尽量降低焊接时的温度,主要是里面的内心外面很热了里面还融化不了,而等里面化了,外面又会很过热了,而且内部会继续过冲,会继续升温,这会导致事与愿违,这会导致不能够达到尽可能使用低的焊接温度,以尽可能避免过高的温度损伤发热芯,这会导致不能够达到使用刚刚好能使焊条融化温度的要求,因为会热过冲,而使用数字电路可以采用选用使用显示用pid算法来解决此事,不会过冲,希望你好好研究下,我无从下手,没能力深入,只能提供大概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运放+zvs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你可以搜索 pid温度控制器 来了解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