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画电路板图,嘉立创专业版把a文件的内容放到b文件的方法

楼主(2023-06-13):
为了拼版,又自动过审,不被人工审核,,,突然有这个想法,把另一个文件的内容放到,这个文件这里,简单的复制粘贴,不知道能否实现,

另外这个应该就是要删除的吧,才是一个9.9*9.9的框

最后一个,因为复制粘贴产生的这些虚线可以不管他是吧,有啥命令可以全部消除看着有点烦人

楼主:
这张图看虚线更加明显

楼主:
不知道点到哪里了,手动布线成了这么粗的,靠,画个鸡毛,关机睡觉

楼主:
基本画了出来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屏幕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屏幕截图……………………

没有为是么,可能是单张图容量太大

网友:
飞线层 眼睛图标关掉即可

网友:
是否当拼板处理感觉碰运气,10*10CM内这样的边框层也把过

网友:
立创eda设计,不用v割,多张pcb拼在一起,最好把板框重新改一下,一般都给过,然后pcb自己切割。

网友:
看着好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