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几张倍斯特DT-9205M电路板背面原件照片

楼主(2023-06-13):
近期,发现以前在某网站1元的万用表倍斯特9205,在200欧姆档短接表笔时,数字总是跳动严重,起初以为是表盘接触不好,拆开擦了下发现还是故障依旧,另发现二极管档阻值1000以下电阻测量时指示灯会亮,蜂鸣器响,且不能测试点亮二极管。以前好像要十几还是几十欧姆以内指示灯才会亮,该表减配严重,本来应该有的很多元件没有或被简化,测了下,ptc位置有个132(1.3K)电阻阻值在180多k左右,拆下测量阻值更大,几百千欧。手头没有1.3k电阻只有1K 0805电阻,更换之,阻值档数字不再严重跳动,仅仅跳动一两位数,二极管/蜂鸣档恢复正常。没有完整拍摄整个过程,随便上几张图吧,图中最下方ptc电阻处,原来安装的是标称132(1.3k),已更换1001(1k)。

楼主:
本身四张图,不知为何,有一张总是上传失败,没超大,5.08M吧。四张图加起来基本能看清所有元件型号的,传不上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四张图,不知为何,有一张总是上传失败,没超大,5.08M吧。四张图加起来基本能看清所有元件型号的,传 ...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要超过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分辨率的.jpeg格式后再上传。

楼主:
4000px是多少像素或者多少分辨率呢?上一次发帖也是少图片,本帖的图片都是一个分辨率啊,有一张比文件大小他大的(分辨率一样)都传上来了,比他小点的却上不来。确实看到有提示说不要超过4000px,但是看不明白

网友A:
居然还有康铜丝,这些炮灰表不都是贴片电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康铜丝,这些炮灰表不都是贴片电阻嘛

有测电流的功能不是都要有康铜丝吗?

网友:
这种表不值得研究,凑合用就行了

网友B:
我也有这个表

1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表

1块钱

太对了,就是这价,粗侧用还行,有个优点是,二极管通断档反应快,划过两个相通的触点就亮,屏幕还没来得及显示随便造,坏了不心疼

网友C:
真是1块钱?哪里有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四张图,不知为何,有一张总是上传失败,没超大,5.08M吧。四张图加起来基本能看清所有元件型号的,传 ...

确实是有的传不上来,现在不是看丝印的那种高清图,我都是用微信直接发到电脑(不发原图)然后上传,就都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康铜丝,这些炮灰表不都是贴片电阻嘛

这个有康铜丝,没有ptc,华秋那个,有ptc没有康铜丝,用贴片电阻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1块钱?哪里有车啊

车早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