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有个电磁炉应该是好的,想改装低压版感应加热

楼主(2023-06-13):
如何改成低压的?我觉得这样安全点,我还需要把他原来的线圈改成一米的铜管,铜管里走水冷能行吗这样?我要用来焊接烙铁头 ,用火焊接的太丑了,温度感觉没感应加热控制得好,用火烧的到达让它(烙铁头)发红的时间还慢,也没什么丁烷气了

楼主:
不知道焊接烙铁头至少得多大功率?这是属于模拟电路吗?像他们制作的感应加热成本最低可以压到多少?

网友A:
建议卖了买制作zvs电路的材料从头做一个
想换铜管,那线圈用不了了啊,想改低压,里面电路是按照311V设计的,那也用不了

网友:
可以试试 电磁炉检锅电路要改

网友:
三楼说得对。

网友:
这要是改的话工程量可不小

网友:
线圈改成一米的铜管,铜管里走水冷。不就是制作zvs加热吗。论坛有精简版又不贵,焊接实例都有。

网友:
还是3楼的方案靠谱点,有时候改还不如新做一个省时省力省成本。

网友:
去老站搜吧

网友:
    弄个磁芯变压器变成低压的呗,原电磁炉线盘拆了当变压器初级绕组,因为有直流分量磁芯要有气隙弄出来电感量和原线圈盘要一样,大概50到100微亨

网友:
貌似ZVS模块也不贵,确实不如买一个,不过楼主是想学习一下怎么改电路吧,不知道高电压改低电压,是不是改一下驱动电路就好了,可能功率管也要换?

网友:
有用电焊机改的

网友:
改电磁炉比较费劲,不然拆件重做

楼主:
大神 ,这玩意真能改吗?第一次知道、听说,是一个原理吗?(在我认知里好像不是的)

网友(2023-08-11):
引用 网友A:
建议卖了买制作zvs电路的材料从头做一个
想换铜管,那线圈用不了了啊,想改低压,里面电路是按照311V设计的 ...

更改5V12V控制供电部分后,我试了最低52V直流电压居然也能工作,但是电流实在太小了,得重绕炉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