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要是能有强一点的显卡就更好了

楼主(2023-06-14):
毕竟有些工作和任务需要图形计算能力。
因为官方对显卡支持有限,很多黑群晖严重浪费主板性能。

网友:
nas主打低功耗,稳定。增加显卡,提升性能,意味着功耗要增加。

网友:
不是一个私人云盘吗?搞太多功能不好的,有需求的人自然会用普通的电脑搭建

网友:
黑群晖本来就是非官方的。官方整机就哪几个低功率的整机。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追求算力不要在意电费,直接上图形工作站

网友:
话说有没有好用的两盘位机子推荐!

网友:
NSA就是主打存储,要显卡干嘛?想多元扩展上服务器更好!

网友:
存储器要算力?那简单,上服务器吧

网友:
场景不匹配

网友:
一个低功耗NAS,不加硬盘的话,才2-3W的功耗,加个稍微好点的显卡,功耗要翻多少倍啊。

网友:
nas就是拿来存数据和数据交换的,要显卡性能干啥?要不是为了安装系统方便,nas根本不需要显卡,而且nas又不是只有群晖,自己组完全可以用win系统,又做nas又做htpc

网友:
nas安装显卡,拿来打游戏吗?

网友:
的确NAS使用高配置显卡的场景不多,如果能外接就好了

网友:
那不就成主机了

网友:
nas一般作为下载机用,对显卡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