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个少见的58H BGA152和BGA272双用板子 板号:CVR-CW1024,有朋友知道toggle位置吗

楼主(2023-06-14):
拆了一个浦科特PX-512M8VC  银色外壳那款,比较奇葩的双用板子,有没有朋友试过152+272能不能顺利开卡
另外我准备贴B16A上去,不知道土狗位置,有知道的朋友帮我指认一下,拆主控测量我还不会

网友:
第一次见识这种东东

网友A:
稀有板型,估计没人知道。58H测土狗量主控的H5(和H5相连的焊盘就是土狗跳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稀有板型,估计没人知道。58H测土狗量主控的H5(和H5相连的焊盘就是土狗跳线了) ...

打二极管档位吗,没测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稀有板型,估计没人知道。58H测土狗量主控的H5(和H5相连的焊盘就是土狗跳线了) ...

老范,H5是那个点,帮我标记一下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稀有板型,估计没人知道。58H测土狗量主控的H5(和H5相连的焊盘就是土狗跳线了) ...

已找到H5点位了,准备测量,另外问一下,如果CE跳线的话,应该测量哪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找到H5点位了,准备测量,另外问一下,如果CE跳线的话,应该测量哪一个 ...

看板子,应该是不需要跳线的,

网友B:
看起来,似乎是不支持I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似乎是不支持IM的

IM是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IM是什么意思,求解

im应该就是intel和micr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应该就是intel和micron

额,4CE 颗粒 4贴的话 也不支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范,H5是那个点,帮我标记一下可以么

按这个排列方式找。(这个是46en的引脚定义,和58H可不一样哦)

网友:
让高手们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