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支持快充协议的充电宝直接用12V充电问题?

楼主(2023-06-14):
现在许多充电宝芯片都支持相对高压快充,通常通过插充电器快充握手协议的方式可以进行充电,但是经过实践发现,一个握手协议后支持12v充电的充电宝直接通12v也显示激活快充,请教一下这么用会有什么问题吗(主要是太阳能充电场合,要是可以直接用最高电压不高于充电宝协议电压的太阳能电池直连充电就能省一个降压模块,提高效率)

网友:
不懂帮顶,我也有这个疑惑

网友:
不太理解您的说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没协议直接通高压电容易损坏设备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所谓支持高压快充,是硬件天生就决定了,而协议只是告诉充电器让充电器输出高压,如果充电器直接输出高压,只要设备能承受,就能进行快充(当然也有一些设备可能会保护,毕竟啥都不说直接硬上,怕是来者不善)。

网友:
问题不大吧,快充芯片本身就带有电压检测功能,根据输入电压自动调整充电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协议直接通高压电容易损坏设备

协议只是触发充电器的高压,直接用高压没问题的,网上有测试

网友D:
也有这个疑惑,就是直接用高电压来给支持快充的设备充电,比如手机支持20V快充,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20V的电压来给手机充电?如果这样可行,那车充是不是可以直通C口来给支持快充的手机快充了,不用电路板转换一下来充电了。

网友:
主要是保护的问题,一直上12V电池块充满的时候就判断不准了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用,有协议的部份,电源线也是直通的,只是多了一个协议协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这个疑惑,就是直接用高电压来给支持快充的设备充电,比如手机支持20V快充,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20V的电 ...

就算能用也加一下保护吧,毕竟汽车电瓶电流很大的,别一不小心短路造成大的损失

网友:
诱骗出的12V输出 接12V用电设备 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协议只是触发充电器的高压,直接用高压没问题的,网上有测试

但他这个什么太阳能,电压不可能稳定的,而且手机很多情况下不一定按宣传的最高快充电压握手的

网友:
7楼说的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他这个什么太阳能,电压不可能稳定的,而且手机很多情况下不一定按宣传的最高快充电压握手的 ...

太阳能电压还是比较稳定,我的疑惑其实主要也是协议是不是一直按最高电压诱骗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所谓支持高压快充,是硬件天生就决定了,而协议只是告诉充电器让充电器输出高压,如果充 ...

主要疑惑直通高压不能根据协议步进输出电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协议协商是钥匙,没钥匙只要是门的耐压内不会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这个疑惑,就是直接用高电压来给支持快充的设备充电,比如手机支持20V快充,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20V的电 ...

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有这个疑惑,就是直接用高电压来给支持快充的设备充电,比如手机支持20V快充,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20V的电 ...

有的可能不会充电,或者充电电流很小,我就试过,小米10青春版,直连12V电源充电,输入电流才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可能不会充电,或者充电电流很小,我就试过,小米10青春版,直连12V电源充电,输入电流才100ma ...

实际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