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Oktimer 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拆解

楼主(2023-06-14):
控制电路原理:
        KG316T电脑时控开关的控制板电路和键控控制、LED指示板电路如图所示,图中元件、排线端子编号为绘制时自行标注。
市电变压器隔离、降压后、再经D1~D4桥式整流、C2滤波,一方面为控制电路提供直流工作电压(时控开关开启时为12V,关闭时为15V)。并使LED1发光,指示时控开关已经接入市电;另一方面再经R2限流、R3分压、VDl稳压、在C4两端形成3.6V的稳定电压,再经D5降压、R4限流,为电脑电路和液晶显示电路提供3V工作电源。内附电池E保证在停电时设定的数据不丢失和电脑计时的不间断,长期供液晶显示时钟和微电脑电路运行。电路中D5在时控开关不接入电源或停电时起隔离作用,防止内附电池经R3耗电。
        当时控开关设定为“自动状态”,电脑计时到达设定的某组“开”的时间时,电脑控制输出端(XGDZ—B板排线端子⑧)输出接近3V的高电平,送往XGDZ-2板端子④,经R5驱动Ql饱和,继电器线圈中流过电流,常开触点吸合,时控开关处于“开”态。同时继电器线圈两端的压降使LED2点亮,指示目前处于工作“开”态。
        当电脑计时到达设定的某组“关”的时间时,微电脑控制输出端变为0V低电平,Q1、Q2截止,继电器释放,时控开关转为关态,同时,由于Ql、Q2截止,继电器线圈两端变为等电位,LED2熄灭,指示目前时控开关处于关状态。
        当选择手动操作将时控开关设定为“开”或“关”的状态时,电脑控制输出端子分别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控制、指示电路工作过程与设置为自动时相同。

网友:
没看见微电脑电路

网友:
2007年就见过,后来也拆过,原理不懂,广告公司坏的多个,扔,不会修,现在想拆没有了
能讲原理的都是大婶

网友:
还不错,30A继电器控制4000W负载,不像有的产品10A继电器控制2000W负载。

网友A:
这种东西要是带上电波自动校时就好了

网友:
有好几个,个人没啥用

网友:
拆讲得不错
拆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工业产品设计就是不错

网友:
可以用来设计开关路由器等上网设备。我己用了十几年了,从末出过故障

网友:
我用这时控开关改造了7个LORA433无线同步控制器了,一个网关可以带N个同步控制器,可以光控加时控。单位园区比较大,用10多大时控开关,每年要调整好几次时间太麻烦了,改了之后,再也不用每个去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要是带上电波自动校时就好了

那成本就高了去了,这东西又不需要太高精度,大差不差的就行了

网友:
经常用到,感觉现在内部简洁化了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用处的。

网友:
9楼不错,配置合理

网友:
公版的东西,这个质量一般

网友:
这个质量还可以

网友:
做工不错,像是正规的产品。

网友:
这种做工都差不多吧

网友:
有一个用来控制电热水器,用了几年了,时钟模糊控制不要求精度,用的7号充电电池,不知道是省钱了还是瞎操心

网友:
我有一个面板,缺后盖和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