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趴趴狗 PaPaGO GOsafe100 行车记录仪拆解

楼主(2023-06-14):
  • 屏幕尺寸:2.0英寸

    屏幕类型:LCD彩色液晶屏幕

  • 电源性能:12-24V车充(主机使用5V/1....>>

    菜单语言:暂无数据

  • 数据接口:USB2.0

    视频播放:暂无数据

  • 工作温度:-10-50℃

    电池类型:暂无数据

基本参数
产品类型
Mini便携行车记录仪
屏幕尺寸
2.0英寸
屏幕类型
LCD彩色液晶屏幕
产品尺寸
105*66*28mm
净重量
100g
产品颜色
黑色
镜头参数
镜头
单镜头
镜头结构
4组A+玻璃镜片+1个红外IR滤镜,旋转角度前后270度
镜头光圈
F2.5
镜头像素
100万
拍摄角度
130°
录像分辨率
1280*720P
系统参数
存储扩展
支持TF卡,最大可支持32GB
音频参数
内置喇叭,内置麦克风
数据接口
USB2.0
其它参数
电源性能
12-24V车充(主机使用5V/1A)
LED指示灯
双色LED状态指示灯
适用环境
-10-50℃
适用车型
通用车型纠错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马马虎虎吧,内部工艺看着不是太高大上!!

网友:
那俩电容是法拉电容吧

网友:
也有一台110的,用了几年了,外壳脆化了,然后法拉电容失效了!

网友:
过时淘汰的仪器了,

网友:
一直不太喜欢带屏幕的,喜欢那种小巧玲珑的。

网友:
这东西应该有十年以上了吧?

网友:
法拉电容,十年前很热门的牌子

网友A:
想把车上的垃圾记录仪换掉现在不知道那牌子的记录仪好

网友:
这玩意一般都是非法关机,很容易伤固件

网友:
用过买车时送的记录仪,还是双镜头的,但是东西怕冷,不爱启动。换了一个贵一点的,但是行车中总爱重启,不知道为啥。

网友:
镜头后面一圈齿痕是什么东东?

网友:
想换掉目前的 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把车上的垃圾记录仪换掉现在不知道那牌子的记录仪好

我也想换,看海康经常有活动价90左右,唯一问题就是原来记录仪12V的供电,现在都是5V的要重新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换,看海康经常有活动价90左右,唯一问题就是原来记录仪12V的供电,现在都是5V的要重新走线 ...

从新走线都没所谓就怕里面的锂电池车内太热了不安全

网友:
防抖怎么样?

网友:
求推荐便宜耐操的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