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改装全新TP-LINK TL-NVR6116C-L硬盘网络录像机,高清大图

楼主(2023-06-14):
外包装:

外壳:
外壳只有底板是铁的,上盖是胶的,并且没有任何散热孔,只有一个led指示灯小孔。

背面io接口:

主板全面照及各ic照片:

主板缩水严重,电容我已经换成了固态电容,sata供电处原来只有一个25v 470uf的电容只给硬盘12v储能,5v的并没有电容原来只留下空位,这个16v 100uf的是我自己拆主板上的电容加上去的。没有这个电容对硬盘磁头极不友好。cpu是Mstar SSR621Q,全集成,所以此小板没有内存没有网卡,主板背面是空的只有一个导热胶在cpu斜背面。此cpu最高可满168MP/ 5MP/ 4MP/3MP/2MP H.265H.264摄像头。同时回放1*800w,4*400W或7*1080P主码流,集成 1个内置SATA接口,最高支持6TB硬盘,集成2USB2.0,1个100MB的网卡,集成的内存未知。主板上还有个XM25QH128AHIG(128Mbit),应该是用于存储固件。网口片有个D16027G网口变压器。

后面查百度得到cpu信息:

  • SoC – 星宸科技SSR621Q 处理器/DSP:带有两个 Cortex-A7 内核,256MB DDR3 RAM (该参数来自linux-chenxing推文)
  • 视频解码 – H.265、H.264 高达 1x 8MP @ 30 fps、1x 5MP @ 30 fps、2x 4MP @ 30fps、4x 3MP @ 20 fps、4x 1080p30、8x 720p30、@10x D1
  • 音频解码 – G.711
  • 网络 – 10/100M 以太网,具有高达 50 Mbps 的“网络视频访问带宽”、40 Mbps 的“网络视频导出带宽”
  • 视频输出视频输出
    • 高达 1080p60 或 4Kp30的HDMI 1.4
    • 高达 1080p60的VGA
    • HDMI 和 VGA 共享相同的输出
    • 预览普通分屏 – 1/4/6/8/9/10
    • 播放分屏 – 1/4
    • 播放控制模式 – 帧回放、倒带、16速快进、1/8速慢动作、30s正反转回放
    • ONVIF 支持

  • 存储 – SATA 接口,支持高达 10TB 的 3.5 英寸硬盘
  • USB – 2个USB 2.0 端口
  • 其他 – 用于时间显示的 3V CR1220 电池
  • 电源 – 12V DC
  • 功耗 – ≤ 3W
  • 温度范围 – -10°C 至 +55°C
  • 湿度 – 10% ~ 90% RH(非冷凝)
  • 尺寸 – 120 x 46 x 20 mm
  • 重量 – 约 45 g

换下来的电容:

自带的电源:

最后的全面照:

后面还打算给cpu加散热片,已经在tb下单了散热片,到时用硅酮导热胶粘在cpu上,希望它能长命一点。相对海康来说,这做工用料是差,不过胜在便宜。系统等做的也还行,功能用法和海康的差不多。

网友:
如果稳定性可靠性还行的话那就不错。

网友:
有机会也搞一台玩玩。

网友:
不出意外很快有人喷TP

网友:
别的不说,外壳和某康做的真像。

网友:
tp果然是缩水到极致的代名词,板子可以做到这么小一点点

网友A:
是该加个散热片片,长时间工作厂家为啥不加来?

网友:
TP的路由器就非常缩水,这个也是。

网友:
这尼玛都缩到肚子里去了

网友B:
必须要TP的摄像头吗?支持onvif协议不?

网友:
不拆机器不敢放心用

网友:
内脏很小,躯体虚胖。能干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TP的摄像头吗?支持onvif协议不?

支持的,如果装海康的它也是自动识别的,它自动识别海康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该加个散热片片,长时间工作厂家为啥不加来?

为了省钱。它就不指望你用的太长。。。

网友:
空间大么?大,把风扇也加上,中底数风扇就行了,高速风扇估计用不上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用tplink的监控产品。缩水很厉害的。

网友:
第一次见TP,我一直只用海康

网友:
建议加个散热风扇抽风,硬盘和主控发热都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