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大胆推测 qlc+smi u盘貌似会需要更高电压,不支持延长线!

楼主(2023-06-14):
就是我买了个smi3281的u盘,直接插usb3接口,正常使用,但是任何电脑,用任何延长线和usb hub都会读写掉盘(这个延长线用usb固态都能满速读写)
我想重新量产一下,降低一些功耗。看看这个地方设置是否可以?

我发现凡是sim328x都会这样,咸鱼上买了个diy的,是这样。
买了个朗科的u352,256g,用起来还是这样,我估计应该是杂牌 smi328x通病了。

重新量产,朗科的u352,量产了10个小时,失败了,u盘变成64g,但是所有问题都消失了。
用任何延长线都正常,各种写入都正常。

网友:
我个人感觉你应该设置低格不定容试试看看情况

网友A:
没发现这个问题,你换个电脑试下

网友:
闪存没有问题的话,用正片工具试试

网友:
个人发现,3281低格后的兼容性确实比高格更好一些,当然是以损失速度为代价的,低格没有4k的。

至于原因, 有可能是频率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固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这个问题,你换个电脑试下

换过3台电脑,都一样的。用延长线很容易掉盘。

网友:
啥颗粒?怎么感觉像是量产成pSLC了

网友B:
都一样的。用延长线很容易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的。用延长线很容易掉盘

纯粹是质量问题,重新量产后,就一切正常了,问题是25gg变成64g,另外4k速度也没了。

网友:
板子质量差,有的3281板子就很稳。

网友:
usb3.0口理论0.9a供电能力,我觉得延长线质量只要够好,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超频太多了?速度快带来的稳定性、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其实就应该是把N18A的qlc给量产成M26A的SLC了,所以它自然也就没有QLC的那些垃圾问题了,黑片工具里自带了这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