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一个金胜品牌 通用SATA硬盘底座,现在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23-06-14):
拆解一个金胜品牌  通用SATA硬盘底座,现在有个问题请教:通电灯不亮,不能识别移动硬盘,哪个元件出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供电,时钟,先检查呀,别人怎么猜得到。

网友:
换个硬盘或电源试试?

网友A:
先从外接电源开始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外接电源开始检查

外接电源替换过  可以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把开关短路掉,然后排查供电芯片电压

网友:
这玩意很少坏啊

网友:
先查硬盘供电,要么在保就送修

网友:
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邻居家狗死了,你猜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会不会是开关接触不良?
万用表测测开关后电压,或者开关阻值,再或者短路开关

网友:
电源部分从电源插座开始往下检查

网友:
只能一步步慢慢检查,坛友再厉害,也不会算卦,不可能知道啥元件损坏了

网友:
如果电源没问题,那就按12楼的办法试试。

网友:
这个硬盘座和绿联一样。。。

网友:
可以带动3.5英寸的硬盘,线路板做工还不错的,感谢分享

网友:
换个电源,不行就是板子坏了。

网友:
先查电源 电压 功率  再查晶振    再仍

网友:
开关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