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 安装esd、wim格式的系统

楼主(2023-06-14):
手上有很多esd、wim格式的Win10系统。小修、不忘初心、三蛋,(精减版、LTSB、LTSC)。
搜索安装方法,十分烧脑。估计那些教程都是ChatGPT写的。

1、做个U盘Ventoy,把几个esd(2G)镜像文件直接存入U盘?  U盘开机,可以菜单选择镜像启动?
2、把单个esd(2G)镜像,用Rufus烧录进U盘。  这个U盘可以启动安装吗?
3、dism++,看教程也很生疏,实操是否方便?
4、还有个WinNTsetup,是需先启动PE再执行的。
  ……

请推荐两种最常用的安装方法。

网友:
我一般用最多是4和3

网友:
这是微软的压缩格式。用我的工具吧。

网友:
u盘系统其实很不错的

网友:
这种文件里面只包含了要安装的系统,你要安装的话必须要一个PE之类的,一般用的就是3,4

网友:
很多PE系统都带安装工具的,

楼主:
1、
用U盘Ventoy开机,
可以选择 ISO镜像,启动。
不能选择 ESD镜像,直接启动吗?

2、
把单个esd(2G)镜像,用Rufus烧录进U盘。
这个U盘不能启动安装吗?

网友:
1、做个U盘Ventoy
2、下载原版的Windows安装盘
3、用UltraISO打开下载好的原版安装盘,替换掉安装盘里面的安装文件
4、重启电脑U盘启动自动安装

以上只适用于支持自动安装的映像文件

网友:
用微PE先做个U盘,用U盘启动电脑,用桌面上的WinNTsetup安装。
如果想先分区,可以用DiskGenius处理。

网友:
我只会4和GHOST。

网友A:
这么多年了只安装过XP,其它全部都是GHSOT

网友B:
抄一个pcbeta的流程来给你

1、PE下用DiskGenius磁盘分区工具创建系统分区和ESP分区

    2、用ESD镜像安装系统命令(首先将系统镜像命名为:install.esd,放在F盘根目录下,选Index:5是因为它是企业版),CMD输入命令:

    DISM /Apply-Image /ImageFile:F:\install.esd /Index:5 /ApplyDir:C:\

    3、修复启动引导命令:

    ① 挂载ESP分区命令(将 Esp分区加载为 z盘):mountvol z: /S

    ② UEFI分区(ESP)引导命令:bcdboot C:\Windows /s z: /f uefi /l zh-cn

    4、重启系统,按提示完成系统安装。

网友:
用winnt6就可以挂载安装了

网友:
启动winpe,用3或4安装即可

网友:
官方的安装界面也相当于一套软件,pe是微系统也能实现安装功能,他俩作用都是为了安装系统,而esd win就只是系统镜像。
所以各是各的作用,装系统两种都得有
pe里可以安装官方win镜像,官方安装界面也能安装第三方修改的esd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抄一个pcbeta的流程来给你

1、PE下用DiskGenius磁盘分区工具创建系统分区和ESP分区

哈哈谢谢老板打赏,参数不一样注意不要照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年了只安装过XP,其它全部都是GHSOT

以前是小白的时候常用GHSOT,现在安装系统只用原版的IOS镜像文件

网友:
直接安装工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