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买了台二保电焊机

楼主(2023-06-14):
电焊机终于到货了,趁着周末有时间,开干

侧面打开安装焊丝,这个焊丝是钢丝,装的时候得拿住,别散开了,这是在看b站视频时知道的

这焊机,收到时就是个线头,插头要自己接,为啥要这样呢?省个插头钱?只好临时找了个插头用下

接地夹、焊枪,焊机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带电流调节的短路,高温融化金属

网友:
恭喜,又多了一件工具

网友:
焊机电流大,所以没有配插头,像2匹以上的空调也不带插头一样

网友:
又可以大干了

网友:
还没用过这种焊机

网友A:
看焊机,要看标牌,标牌拍出来瞅瞅呗

网友:
实际功率多大?

网友:
理论上得在空气闸刀开关上接电,所以都不配插头

网友:
这玩意儿太贵了

网友:
不需要氩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焊机,要看标牌,标牌拍出来瞅瞅呗

改天补

楼主:
实际功率可能20v*120A,毛估估大概3kw吧,实际电流调到70A就足够了,所以一般用应该不超过2kw

楼主:
不贵,现在普通工业品、日用品的价格是跌的,原来我也以为很贵,实际才200多

楼主:
三种焊接方式都可以:
1.二保焊丝、2.普通焊条、3.氩弧焊,这个就需要氩气了,具体我也不懂,纯电焊新手

网友:
我都入手了一台
可惜还没学会

网友:
二保焊机不是用二氧化碳来保护么?

网友:
已经拆了,干脆在拆彻底一些,让大家看看内部照片吧。

只机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
氩弧焊去哪里搞氩气呢?

网友:
既然分析就分享的透彻一点,多少币,内部如何,使用效果等等

网友:
这两年焊机偷工减料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