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线风扇怎么调速

楼主(2023-06-14):
之前从旧服务器里拆了几个风扇,想做个风扇吹吹,直接接12V风扇太暴力了,想做成调速的,买了个pwm模块是调压的,不用接pwm线,模块调转速不是很线性,转动一点速度就上来了。
感觉应该正负极接上,通过pwm线来调速才是最好的吧。兄弟们有什么好方法吗
服务器拆机风扇

12v直上转的太暴力了

买的pwm模块

风扇只接了正负极两根线

应该是通过蓝色线才是真正的调速吧

网友A: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将电压改成8V、或者10V,这样转速不就降下来了吗?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PWM信号,12V直通,再把调速线接输出试下看能不能调速,烧了别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将电压改成8V、或者10V,这样转速不就降下来了吗?

这个模块就是调压的

网友B:
这个,调压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调速?

网友:
用ne555自己做个板就能调速了,,,还有垃圾佬卖的小风扇调速板很便宜就3档,,通过电压调节速度。

网友:
这个就是调压模块,上次撸的小电磨,我就买了这种PWM模块来调速,适合两线制的,但是不适合这种四线制的小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就是调压的

先把蓝线接在“motor-”上看能不能调速,如果不能,在"motor+"和"motor-"之间接一个10K电阻,蓝线依然接在"motor-"上,看能不能调速

网友:
一般直流风扇,在一定范围内的电压波动是不影响转速的,也就是电路可以适当的额定转速。

所以调压模块是无法让这类风扇线性调速的。

4线的最好还是出PWM信号去控制转速才是正道。

网友C:
买错模块了,这种是调电压的,要用PWM调速的才好用

网友:
降低电压就可以了,,9V就可以,,

网友:
模块是不是买错了,在网上再搜搜PWM模块

网友:
直流电机可向下调低电压,来调低速度。

网友:
我都是12V风扇上5v,声音小,微风的感觉,给个机顶盒路由器啥的散热用,直接接USB线,

网友D:
楼主是PWM有刷电机调速板,有的拆机风扇会停转保护,要买风扇PWM信号板。蓝线是PWM调速,有的风扇蓝黑线,接上可调电阻可以调速,有的要PWM信号板。拆机风扇PWM和家用主板不通用,有的红黑接在一起最低速,有的是异常信号输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PWM有刷电机调速板,有的拆机风扇会停转保护,要买风扇PWM信号板。蓝线是PWM调速,有的风扇蓝黑线, ...

买的是这种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错模块了,这种是调电压的,要用PWM调速的才好用

这模块也标的pwm

网友:
这种风扇风量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压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调速?

调压方式也是可以调速的

网友:
直接调红线电压就可以了,红正黑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