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相漏电保护开关能用于家庭单相线路吗?

楼主(2023-06-14):
看咸鱼卖三相拆机进口名牌货很便宜,电磁式的才十几元。
百度有些人说可以,有些人说不可以。

希望老师傅能说说原理,为什么可以,或者不可以。

网友:
原理来说单相、三相+N都是一样的,原则上来说三相的还是不用于单相电路,实在要用的话就楼主的电路最简单的方案是短接上桩头ABC,使其不用考虑ABC取电问题。

但是有的厂家的电路不是楼主这样的,如楼下这样三相改三相+N的就完全不能用,厂家电路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一般都是不用,单相漏保就买单相的,安全放心。

网友A:
R7和R8这两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网友B:
根据原理图,说不可以的是指单相使用时,用的是A相或B相而不是C相,也就说你想把三相漏保做单相用,必须让脱扣电路接在你正在使用的相线上才行,接错了就用不好。

网友:
还不如买个国产的,用个几年没问题!还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和R8这两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限流,R7R8R9组成的电阻网络是用来限压限流的,免得感应线圈输入的电压电流太大,损坏可控硅

网友:
严格来说是不允许的。

网友:
按原理图可以用,但是这个开关应该是和1P+型漏保一样,必须把进线接在零N.火C两个接线端,缺点是零线N不受开关控制是长通,万一零火接错,会失去保护功能,要想像普通的2P型漏保那样使用,可以拆开,把PCB板到N接点的线拆下,接到A或B上,并在外面做好标记,这样就可以在保护时可以同时切断零火线

网友:
这是3p+n的,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原理图,说不可以的是指单相使用时,用的是A相或B相而不是C相,也就说你想把三相漏保做单相用,必须让 ...

大佬求解释,我能看出来功能电路都在C相上,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可以在三相电路上使用呢,A或B漏电的时候它以什么原理作出反应呢

网友:
按规范使用

网友:
三相漏电保护开关能用于家庭单相线路吗?

网友:
楼上各位大佬剖析的很透彻,感觉能用,接线的话相线接C口,输出端火线零线不接错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求解释,我能看出来功能电路都在C相上,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可以在三相电路上使用呢,A或B漏电的时候它 ...

我也是小白。A相或B相漏电也会造成进出的电流不平衡,让互感器(ab线圈)感应到,从而引起脱扣电路工作。C相只是给脱扣电路提供电源而已,也可以由A或B相来提供。

网友D:
根据原理图,不管哪相漏电,线圈都能感应到电流不平衡。不过起脱扣作用的是C相,我想万一C相缺相,这保护器还能正常脱扣吗?

网友:
好像多半是不能,直接简单连接的情况下。

知道原理和线路,接对了,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原理图,不管哪相漏电,线圈都能感应到电流不平衡。不过起脱扣作用的是C相,我想万一C相缺相,这保护器 ...

这线圈是怎么感应到不平衡的呢,它不是把四根线都包一起了吗,我总感觉漏电保护的原理是火线和零线电流不一致吧

网友:
不管几相只要在相线上都起保护作用

网友:
不要迷信洋垃圾,安全第一买国产名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原理图,不管哪相漏电,线圈都能感应到电流不平衡。不过起脱扣作用的是C相,我想万一C相缺相,这保护器 ...

c相没电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