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串起来是不是更安全些?

楼主(2023-06-14):
总担心关键时候漏保不工作,在一些关键设备,比如洗车高压泵上打算多串几个漏保。
抖音上今天看到有人洗车被电了。

网友:
是的,更安全。可以使用 低阈值 的搂抱

网友:
漏电电流规格小的先跳....2个串联应该够了....

网友:
一起穿,总有一个会跳的

网友:
没必要多个串联,想要安全些可以安装电磁式漏保,这个里面的电子零件少,安全性高,就是电子式漏保,只要是大厂名牌的一般也很牢靠,不管哪种都需要经常按测试按钮测试

网友:
不要串接。

接触水的机器,最好买一线大厂大牌子的电磁式漏保!!!比如ABB 施耐德。

网友:
插座用10mA漏保插座。
然后电箱用30mA控制所有插座。

网友:
一看就是打工的命呀,让别人干才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