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钳形万用表测电流问题,路过进来看看!

楼主(2023-06-14):
最近用几块钳表对比测交流电流发现一个问题很奇怪,搞不懂什么原因,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四块钳表,分别华仪ms2108A,优利德ut202A+,ut210e,天宇3266td,测试纯电阻负载,电流相差不大,测试感应负载如电风扇,吹风机之类的,用一块普通万用表串联在电路中对比,优利德两款钳表和普通万用表数值相差不大,天宇偏小0.5a左右,华仪的能相差1A,但是测试阻性负载几款都相差不多,什么原因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这样不知道跟真有效值有关系吗?怎么改善,这两块表修理空调,电机之类的误差太大就用不了?

网友A:
有一种功率叫无功功率,单位为泛,电流其实也是一个矢量,与电压相位一致的,还有相位错一定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功率叫无功功率,单位为泛,电流其实也是一个矢量,与电压相位一致的,还有相位错一定角度的!
...

那为什么在感性负载下串的电流表显示5A,优利德的两块钳表与串的电流表电流值差不多,天宇的钳表显示4.5,华仪钳表显示4A左右,如果是阻性负载这几块表显示都差不多?

网友B:
电风扇电流小,可能看不出啥,吹风机你调成高速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在感性负载下串的电流表显示5A,优利德的两块钳表与串的电流表电流值差不多,天宇的钳表显示4.5, ...

也许是吹风机用了半波整流
这时,带有效值和不带有效值的万用表,测试结果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风扇电流小,可能看不出啥,吹风机你调成高速试试

我的是热风枪1800w的,在不同电流下都是这样优利德的两块表正常,其他两块显示小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热风枪1800w的,在不同电流下都是这样优利德的两块表正常,其他两块显示小的多! ...

可控硅调温的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吹风机用了半波整流
这时,带有效值和不带有效值的万用表,测试结果会不一样 ...

有可能,但是电风扇应该没有整流,直接机械开关控制的,也是显示电流比串接电流表小,优利德的两块电流值接近串接的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温的热风枪?

就是那种可以调温度的数显手持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