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工业应用中,USB很不可靠

楼主(2023-06-14):
在工控机上,现在还有不少设备是通过USB口连接的,但稍有震动(尤其是长时间震动),USB口经常会断开。
能不能在工控机内部主板上引出USB的几根线到VGA,利用VGA再转成USB?毕竟VGA接口有螺丝固定。

网友:
工控机还有rs485接口呢

网友A:
你可以说USB接口不牢靠,但是可以用带USB口的航插啊,毕竟USB是方便插拔的,紧固方面还差点,航插才是硬道理

网友:
如果仅仅是为了防震,可以把USB插入后再用胶水进行封闭加固。

网友:
建议改4线航空插头

网友:
短距离RS232 长距离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说USB接口不牢靠,但是可以用带USB口的航插啊,毕竟USB是方便插拔的,紧固方面还差点,航插才是硬道 ...

航插还有带USB口吗?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这是设计不合理而已。无线鼠标的usb接口是带锁的,用力甩都不会断线。
改造插座,加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说USB接口不牢靠,但是可以用带USB口的航插啊,毕竟USB是方便插拔的,紧固方面还差点,航插才是硬道 ...

航插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插还有带USB口吗?又学到新知识了

USB是一个通信协议,和插口形状没有必然的联系,航空插头里面也可以跑USB的信号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

网友:
USB Micro-B 了解一下。

网友:
觉得不可靠就自己改呗,也就四个接线柱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说USB接口不牢靠,但是可以用带USB口的航插啊,毕竟USB是方便插拔的,紧固方面还差点,航插才是硬道 ...

就是呀,自己用错了地方,怪插口?明知道有震动,还不采取措施?

网友:
USB也有放松防水的

网友:
换个能固定的航插解决问题!

网友:
12楼厉害,这都能找到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把线固定好,每次外力不直接作用在插头处

网友:
16楼的公母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