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切割铝型材用什么锯?

楼主(2023-06-14):
玩电子设备多,从厂家买了两根铝型材,大概6米一根。需要切割开来做外科,切石头那种云石切割机可以吗?

网友A:
砂轮片、云石片都可以,只是云石片的切割效果不如砂轮片的。

网友:
有专门的型材切割机,不过用得不多角磨机云石切割机也可以,但要特别注意安全

网友:
钢锯条应该也可以。

网友:
业余用什么切都能暂时切一下,要是经常切那就要用专用的铝型材切割锯片

网友:
镶合金的锯片能切好。但需要型材切割机。普通树脂切割片切出来切口有渣。

网友:
上“铝合金切割片切铝型材铝塑板专用4寸”,安装时注意旋转方向,使用时注意前进方向,操作电动工具切记不要戴手套。

选梯形齿,其它齿形切口容易毛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砂轮片、云石片都可以,只是云石片的切割效果不如砂轮片的。

砂轮片没有排屑能力,根本切不动,只适合切硬质材料。只能用有齿的刀片切

网友C:
个人建议,算好尺寸,然后建材市场用人家的锯锯好最好。
经济划算效果好。
用砂轮片的切割机切出来跟狗啃的一样。

网友:
角磨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算好尺寸,然后建材市场用人家的锯锯好最好。
经济划算效果好。
用砂轮片的切割机切出来跟狗啃的 ...

非常赞同这个建议!

网友:
云石机装梯平齿切割片能用,不是特别安全,最主要是很可能因为切割片太小,不能一次切透。锯铝机是最合适的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砂轮片没有排屑能力,根本切不动,只适合切硬质材料。只能用有齿的刀片切 ...

有齿片用的是切功能,砂片用的是磨功能。工作原理不同,结果是一样的。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金属型材很薄,用云石片会把型材切变形,用砂片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金属型材比较厚,则直接用云石片切效率会很高。
当然,切木制品另当别论。

网友:
型材切割机+冷切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齿片用的是切功能,砂片用的是磨功能。工作原理不同,结果是一样的。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金属型材很 ...

我当然用砂轮片切过了,结果就是铝合金碎屑全部氧化后粘在砂轮片上,切起来非常费劲。

网友:
厂里生产还是木工锯

网友:
如果自己使用,精度要求不高,就用角磨机用1mm砂轮切割片,毛刺会很大,但是很安全。不要用云石机和角磨机上金属合金锯片切割,容易反弹和夹锯片。

网友:
追求切口外观,需要细木工锯片+电圆锯,要非常缓慢下压。对于新手来说十分凶险。

建议用手工锯,手工锉打磨毛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当然用砂轮片切过了,结果就是铝合金碎屑全部氧化后粘在砂轮片上,切起来非常费劲。 ...

一筒错了呦,铝合金碎屑不是氧化了,而是软化糊塞砂轮孔隙,使砂轮磨粒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筒错了呦,铝合金碎屑不是氧化了,而是软化糊塞砂轮孔隙,使砂轮磨粒无法正常工作 ...

粘在砂輪上甩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