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阻用什么材质的好?

楼主(2023-06-14):
采样电阻很多地方用到,像开关电源的初级的MOS管S极一般有一个,次级输出端一般也会有一个,这个电阻有什么要求呢?比如用碳膜或者金属膜,差别大吗?有些好像用的是绕线电阻?有的用的是康铜丝?

网友:
取决于大小,和精度

网友A:
康铜丝最便宜。精度温漂有要求就得买专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康铜丝最便宜。精度温漂有要求就得买专用的了

没见过mos采样电池用康铜丝的,

网友:
金属膜电阻就行,当然碳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如果不是精密仪器,没必要那么纠结。

网友:
采样电阻阻值要精准,耗散功率也必须要考虑